MOS管栅极接地电阻的阻值大小,有没有权威的说法?

楼主(2014-04-09):
低功耗的单片机系统,R2的阻值当然越大越低功耗。
100K的话,50uA
1M的话,5uA

有没有权威的说法?
1M行吗?

网友:
我都没接过R2,
除非明确需要开机关闭,R1=1k,R2=10k,参考STC的datasheet。

网友:
为什么要R2???????????

难道 单片机的管脚 是 PNP输出吗??

网友:
R2=10K-20K,沒有權威說法

楼主:
R2不接,有没有危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R2不接,有没有危害?

还未发现过有什么问题。
可能我水平不够,达不到那个境界。

网友:
下拉电阻是尽快泄放栅极电荷将MOS管尽快截止

网友A:
这个电阻是防止MCU上电时GPIO处于高阻态,MOSFET有可能因感应电荷而误导通的情况,如果可以容忍上电时MOSFET有可能短暂导通就可以不接。
接的话要看实际情况,阻值太大有可能起不到预期的效果,100k一般是比较可靠的,强干扰环境可能要用到1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是防止MCU上电时GPIO处于高阻态,MOSFET有可能因感应电荷而误导通的情况,如果可以容忍上电时MOSFE ...

不是为了低功耗。
我认为2K~20K比较合适,
为了低功耗,最好1M以上,但 是不是作用就不大了。
有没有做MOS管厂家的权威说明?

网友:
这跟数字芯片需要接上下拉电阻一个道理。加电阻为了减少输入阻抗,减少对敏感信号的误动作。还有防静电的作用,一般焊接的时候需要先焊接这个电阻。。

高压开关速度快的时候需要考虑的更多。。就楼主的图不怕静电应该不用加(MCU不存在高组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为了低功耗。
我认为2K~20K比较合适,
为了低功耗,最好1M以上,但 是不是作用就不大了。

这个电荷来自你的电路,每个设计都不一样,每个MOSFET的Ciss也不同,没有统一准则的,电阻用多大要看实际设计。

网友:
8# 10#两位正解,不是为了什么低功耗。

楼主:
可能我没有说清楚。

低功耗是我的单片机系统,R2电阻将从单片机拉电流5V/100K=50uA,单片机功耗就大了。
对单片机来说,R2最好没有。

但对MOS管来说,没有R2,对MOS管有没有危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我没有说清楚。

低功耗是我的单片机系统,R2电阻将从单片机拉电流5V/100K=50uA,单片机功耗就大了。

有,开机的时候可能是通的,烧后面的电路。
如果驱动能力强,开关速度快,可以接小点,如果驱动能力弱,开关速度慢,可以接大点。
我现在测MOSFET的方法就是用万用表红笔给G充电,然后放心地来回测DS之间的通断(N管应该全通),再用黑笔放G极的电,来回测DS通断(P管应该全断),能准确判断MOSFET的好坏。
还有,给G极充电一两天之后G极那电荷都还能维持DS导通(N管)。可想而知控制G极只要很少的电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我没有说清楚。

低功耗是我的单片机系统,R2电阻将从单片机拉电流5V/100K=50uA,单片机功耗就大了。

对MOSFET没危害,就是MOSFET上电有可能就是导通状态,需要等MCU程序跑起来,GPIO设置为低电平后才能关上。
就是说如果MOSFET后面接个LED上电有可能会闪一下,电机有可能会转一下什么的,如果可以容忍就没关系。也有一些场合是不允许不确定状态的,例如H桥上下臂如果上电误导通一下有可能就炸管了。

网友:
学习了,我的接了10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MOSFET没危害,就是MOSFET上电有可能就是导通状态,需要等MCU程序跑起来,GPIO设置为低电平后才能关上 ...

谢谢gzhuli

网友:
还是不懂mosfet管,有什么好的参考书没

网友:
不需要接R2

网友:
三极管基级对地的电阻是不是也是一个功效,就是不知道怎么算具体值的

网友:
我接稳压管

网友:
妇科圣手已说得相当清楚了。

哪位朋友认为是为了加快关闭速度的都不是正确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