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ortex-m3 MSP PSP

楼主(2014-04-09):
在线程模式+PSP模式下发生SVC异常,这时进入异常时哪些寄存器压入哪个堆栈(PSP还是MSP),然后异常返回时从哪个堆栈弹出。

网友A:
异常(handler)模式下是MSP,《权威指南》上面有详细描述。

网友B:
1,如果不是设置PSP的话,系统会一直使用MSP;
2,如果设置了PSP(比如使用了操作系统),你可以直观的认为,中断中就是用MSP,不中断时就是用P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异常(handler)模式下是MSP,《权威指南》上面有详细描述。

高手没明白我的意思啊。我问的是在线程模式并且用PSP指针时切换到handler模式,在这个过程R0--R3,R12,PC,PSR,LR这些寄存器都被压进哪个堆栈了?是PSP还是MSP。然后我们进行正常的异常返回(BL LR)        ,这是出栈是从哪个堆栈出栈。
如果我们在异常返回时修改了EXC_RETURN,使返回后使用MSP,那么这时出栈操作从哪个堆栈进行。需不需要在异常里进行堆栈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如果不是设置PSP的话,系统会一直使用MSP;
2,如果设置了PSP(比如使用了操作系统),你可以直观的认为 ...

高手没明白我的意思啊。我问的是在线程模式并且用PSP指针时切换到handler模式,在这个过程R0--R3,R12,PC,PSR,LR这些寄存器都被压进哪个堆栈了?是PSP还是MSP。然后我们进行正常的异常返回(BL LR)        ,这是出栈是从哪个堆栈出栈。
如果我们在异常返回时修改了EXC_RETURN,使返回后使用MSP,那么这时出栈操作从哪个堆栈进行。需不需要在异常里进行堆栈调整?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手没明白我的意思啊。我问的是在线程模式并且用PSP指针时切换到handler模式,在这个过程R0--R3,R12,PC, ...

高手没明白我的意思啊。我问的是在线程模式并且用PSP指针时切换到handler模式,在这个过程R0--R3,R12,PC,PSR,LR这些寄存器都被压进哪个堆栈了?是PSP还是MSP。然后我们进行正常的异常返回(BL LR)        ,这是出栈是从哪个堆栈出栈。
如果我们在异常返回时修改了EXC_RETURN,使返回后使用MSP,那么这时出栈操作从哪个堆栈进行。需不需要在异常里进行堆栈调整?

我的理解(对M3而言)
"在线程模式并且用PSP指针时切换到handler模式,在这个过程R0--R3,R12,PC,PSR,LR这些寄存器都被压进哪个堆栈了?是PSP还是MSP"
1,这个过程是压入线程自己的堆栈(即PSP中),这样可以实现任务断点的保存;
如果我们在异常返回时修改了EXC_RETURN,使返回后使用MSP,那么这时出栈操作从哪个堆栈进行。需不需要在异常里进行堆栈调整?
2,handler处理中,需要将PSP堆栈指向新的任务,返回时也是PSP中出栈,这样出栈过程就实现任务跳转!
3,我刚刚软件仿真了一下,进入handler后,MSP指针的值没有改变,应该可以说明,从线程模式进入handler模式时压入的是PSP!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没明白我的意思啊。我问的是在线程模式并且用PSP指针时切换到handler模式,在这个过程R0--R3,R12,PC, ...

再补充一点儿:
来源于权威指南:“在进入ISR 时,CM3会自动把一些寄存器压栈,这里使用的是进入ISR 之前使用的SP指针(MSP或者是PSP)。离开ISR 后,只要ISR 没有更改过CONTROL[1],就依然使用先前的SP指针来执行出栈操作。”
在线程模式一般是使用PSP的!进入ISR那么就会使用线程模式的SP,即PSP!出栈也是一样的!

网友:
从线程模块进入handler模式,只有2个种途径:
1> 发生了异常(软件中断也是异常);
2> 调用了SVC服务(其实也属于第一种情况)。

在线程模式下,是不可能修改PSP或MSP的值的。MRS和MSR在线程模式下是非法指令,也能进入异常^_^.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没明白我的意思啊。我问的是在线程模式并且用PSP指针时切换到handler模式,在这个过程R0--R3,R12,PC, ...

如果我们在异常返回时修改了EXC_RETURN,使返回后使用MSP,那么这时出栈操作从哪个堆栈进行。需不需要在异常里进行堆栈调整?

上面这个问题您又没明白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在异常返回之前修改EXC_RETURN的第2位,使异常返回后使用MSP堆栈指针。这时出栈还会不会使用入栈时用的PSP?
高手帮我仿真一下吧,我刚开始学,没硬件。谢谢啦!!!

网友(2014-07-31):
我理解下,楼主是否是中断前CONTROL[1]=1,使用PSP指针;然后想着在中断中将CONTROL[1]=0,呵呵,认为这样一搞,出去的时候就用MSP指针指向的对象出栈?

不是这样的,进行楼主所述的操作时,你会发现,在主程序或者任务中CONTROL[1]=1,使用PSP指针;当你运行至中断处理程序时,cortex-M3硬件会自动将CONTROL[1]=0,也就是选择主堆栈指针MSP。中断程序运行结束后,又切换回CONTROL[1]=1,使用PSP指针。

楼主想着在中断中改变CONTROL[1]的值的操作其实系统已经做了,做了以后,回去的路还是PSP。如果楼主是在很想,可以在中断中对PSP的值进行修改。

想通过这种方式改变离开中断时的SP指针是没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