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用PWM控制锂电池的恒流与恒压充电

楼主(2014-04-10):
不知是该用软件实现PWM输出,并检测此时的电流进而调节占空比还是有硬件直接实现PWM到电流的转换?即恒流是指输出的脉冲平均值还是一个平滑的电流,想得到一个平滑的电流,不知用PWM怎么实现?只知道用MOS管实现,但具体电路不清楚。。。

网友(2014-09-22):
软件控制PWM其实很简单的,检测电池电压和充电电流,以控制FWM的脉宽,实现对充电电流大小的控制。

网友:
楼上的电路不够哦,要用典型的BUCK电路拓扑,驱动还需要增加。我们用单片机做到了48V电池10A充电的CC/CV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