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60的ISP下载怎么实现?(已解决)

楼主(2014-04-10):
刚刚用STM32实现了ISP下载程序,现在想把K60的ISP下载也实现出来。请教一下版主,飞思卡尔有没有提供相应的ISP下载软件呢?STM32可以配置BOOT0,BOOT1来启动bootloader,不知道K60是怎样设计的,看了下苏大的文档没有找到相关资料,求助

楼主:
占个沙发,坐等解答

网友:
这个你可以看看这篇应用笔记:

还有相应的代码,你可以到官网上去找。

楼主:
好的,谢谢啊,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A:
Kinetis K系列的ISP方式你可以先下载KQRUG文档,参考里面“10.1 Using the EzPort module”章节。

网友:
有意思,这个也想学学,好像现在普遍都是用调试器下载调试的,而且我基本没有用到调试功能。。。

网友(2014-10-20):
引用 网友A:
Kinetis K系列的ISP方式你可以先下载KQRUG文档,参考里面“10.1 Using the EzPort module”章节。 ...

学习了,这位回答同样也解决了我这边在JTAG编程调试接口上要不要如KQRUG的图示中10pin连接jtag时使用EZP_CS_b引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