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两种开关电源电路的区别

楼主(2014-04-10):
最近看了一些开关电源的资料,还是觉得糊里糊涂。
开关电源变压器都有三个绕组,一个初级绕组,两个次级绕组。初级绕组A就是输入,次级绕组B是输出,对于次级绕组C就不太明白了,觉得是用于电压反馈。
例如下图:

这里的绕组C应该是电压反馈的吧。

但是有些电路只用到两个绕组:

直接对次级绕组B的输出电压进行反馈,感觉这样不是更合理更准确一些吗。
这两种电路都有什么优缺点?我见过的绝大多数开关电源都是三个绕组的,是不是三个绕组的更好一些?

楼主:
感觉绕组C接的那两颗电阻应该无法准确反馈输出电压的,那第一种电路是如何准确控制输出电压?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绕组C接的那两颗电阻应该无法准确反馈输出电压的,那第一种电路是如何准确控制输出电压?百思不得其解 ...

原边调节和次边调节的区别,前者成本更低,后者精度更高

网友:
省钱呗,一个光耦,一个基准,不少钱呢。
匝比等于电压比,反馈的电压稳定了,输出的电压也就确定了。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的解答,原来是成本区别,我还以为有什么奥妙,想了很久都不明白。

网友:
第一个的是原边反馈,绕组C是属于初级的。第二个是次级光耦反馈,调节精度更高。

网友:
信者得救。

网友:
难道楼主用的资料和别人不一样?这个怎么是对的?

网友A:
这是上电啪啪啪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上电啪啪啪的节奏……

大师没听过无输出电感的小功率正激么??据说有些电源模块就是这个。。

楼主:
没注意哈,这是百度上搜的LNK613数据手册上截的图,中文版的漏洞百出。

楼主:
找了个别人的3W开关电源中的变压器。按数据手册手册上的电路接了下,本来做好上电啪啪啪的节奏了,居然没事,有12V输出,就是接上100欧电阻做假负载后电压就掉到7V了,毫无带载能力。

网友:
第一種的電源變壓器不知道有什麼用,有不起隔離作用,只是變壓嗎?奇怪了。。。第二種就比較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