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88访问LCD显存区域时屏幕会轻微闪烁的问题

楼主(2014-04-10):
使用LPC1788的LCD控制器的时候,发现LOGO动画显示时屏幕会有闪烁感(每100mS更新一帧图片)。通过单步调试发现,只要程序访问SDRAM中目前使用的显存区域(不管是读还是写),LCD就会变暗一下,一会明一会暗就有闪烁感了。应该是数据访问与LCD刷屏总线冲突了。但是我程序中已经设置了*(volatile u_int32 *)(0x400fc188) = 0x00000c09;使LCD总线优先权高于数据总线和指令总线了,还是有该问题。我也试着减小了LCD的面板时钟了,也没什么效果。
我现在用的是双LCD缓存,但是为了方便,图片局部有更新的时候,我是先从当前显存把数据全部拷到备用显存,然后更新备用显存局部有变化的地方,最后把备用显存切换为当前显存。LCD的闪烁就是从当前缓存复制数据到备用缓存的时候出现的。如果备用缓存的数据不从当前缓存复制,而从存储器重新加载的话,就不会出现闪烁。

请问有没有办法解决访问当前显存时屏幕闪的问题?

实在没办法的话我只得修改程序,备用显存的数据不从当前显存复制,而是重新加载了,不过这样没前一种方法方便,因为画面是由多个切片拼接而成的,要先判断当前画面的状态,显示了哪些切片,然后把这些切片一一重新加载。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5-01-12):
LCD刷新太快了,总线速度跟不上有冲突了,建议调低LCD时钟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