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干扰200W,频率10KHz如何用滤波去掉?

楼主(2014-04-10):
问下,电机使用MOS管驱动,方波频率10KHz左右,这个干扰如何能消弱呢?
电机和系统,同一个电源,这样会影响到系统,用啥滤波器能消除呢?
之前做了个6接LC滤波,能将电源24V的尖峰脉冲+-8V左右,在5V系统中,降低到+-450mV左右。
如何能将这个干扰降低+-50mV左右呢?再加滤波么?还是有其他的办法?

网友:
电源24V的尖峰脉冲+-8V ?
这么高? 用TVS都能削去尖峰了

网友:
加隔离电源

网友:
下面几条挨个试试

1.mos管DS跨接RC吸收电路
2.电机机壳接系统地
3.电机引线在靠近电机地方加共模滤波器,就是一体的电源滤波器,滤波器的地线接机壳
4.加大电机驱动的电源滤波电容,减少电机回路的电阻
5.电机回路 和 控制回路 和 电池一点接地

楼主:
多谢,我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