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边沿捕获的问题

楼主(2014-04-10):
下图是一张摄像头采集来的vsync和href的信号,信号正常。但是我用下面的程序来计算一帧图像(vsync)的href上升沿的个数,得到的值最大只有11个。这是怎么回事?
module count(vsync,href,cnt);
input href;
input vsync;
output[9:0] cnt;
reg[9:0] cnt;
always @(posedge href or posedge vsync)
if(vsync) cnt<=0;
else cnt<=cnt+1'b1;
endmodule

网友A:
module count(vsync,href,cnt);

input href;
input vsync;
output[9:0] cntout;

reg[9:0] cnt;
reg[9:0]cntouttemp;

always @(posedge href )
cnt<=cnt+1'b1;
always @(posedge vsync)
cntouttemp <= cnt;
always @(negedge vsync)
cnt<=0;

assign cntout = cntouttemp ;

endmodule

网友B:
10 module posedge_detection (
11   input  clk,
12   input  rst_n,
13   input  i_data_in,
14   output o_rising_edge
15 );
17 reg r_data_in0;
18 reg r_data_in1;
20 assign o_rising_edge = ~r_data_in0 & r_data_in1;
22 always@(posedge clk, negedge rst_n) begin
23   if (!rst_n) begin
24     r_data_in0 <= 0;
25     r_data_in1 <= 0;
26   end
27   else begin
28     r_data_in0 <= r_data_in1;
29     r_data_in1 <= i_data_in;
30   end
31 end
33 endmodule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 module posedge_detection (
11   input  clk,
12   input  rst_n,

谢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ule count(vsync,href,cnt);

input href;

谢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ule count(vsync,href,cnt);

input href;

cnt可以再两个always下赋值?

网友:
简单的说,场同步上升沿把计数器的值锁存到输出寄存器,下降沿把计数器清零,准备做下一场的行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