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分享]来点小菜,阿莫首发:ProcessorExpert实战教程

楼主(2014-04-10):
大家都在等飞思卡尔的SDK,ST却为自己的驱动库开发了图形界面配置工具,功能菜的可怜,人们还稀罕的不行。这让飞思卡尔的PE情何以堪啊。其实PE还是很好用的。以后还会传几个简单关于的教程。这个是如何使PE和IAR相结合,操作很简单。

网友A:
PE还可以··就是代码看着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还可以··就是代码看着头疼

欢迎光临!我简单的分析过PE的代码结构和思路,其实也没想象的那么复杂,而且这个思路比较标准化,看看还是不错的。后面的教程中我会贴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欢迎光临!我简单的分析过PE的代码结构和思路,其实也没想象的那么复杂,而且这个思路比较标准化,看看还 ...

好的,先码一个,以后用得到

楼主:
本来周末发第二章的,结果文件落在公司,今天补上,第二章PE开发环境使用说明

网友B:
请问楼主是如何知道新软件该这么操作的呢,是否参考了软件下的哪个文档呀?

网友:
学习了
玩Kinetis用破解的IAR,现在配上PE就方便啦。
可以不用CodeWarrior软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是如何知道新软件该这么操作的呢,是否参考了软件下的哪个文档呀? ...

公司里有新的项目,老板给的时间比较宽松,所以平时做完旧平台的工作剩下的时间都在搞这个。也没什么典型的文档可以看,菜单的描述大部分还是挺明白的,然后就是不断地试。感觉这个东西其实比库好用很多,飞思卡尔做的还是不错的,就是你们自己没注意到这个。所以才想着写点中文的东西。因为PE这个东西在飞思卡尔还是比较主流的,后面的KDS中的PE也和SDK兼容。所以如果你们FAE或者TICS谁有空的话,可以帮我一起搞搞,就算是免费为FSL做贡献了。我也可以尽量多写几期,写的深入一点。最牛逼是把PE给汉化了,那时候飞思卡尔的芯片推广可就会好多了。呵呵,你说呢?

网友:
感谢楼主的资料分享!

网友:
首先感谢楼主分享,其次我们也很愿意同意你的提议,一句话,论坛中保持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里有新的项目,老板给的时间比较宽松,所以平时做完旧平台的工作剩下的时间都在搞这个。也没什么典型 ...

十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的话因为CodeWarrior软件用的比较多所以一般直接用CW里集成的PE工具了。
外面搞研发可能因为使用IAR、Keil 软件的成本低,所以大家会更偏向于使用独立的Processor Expert软件结合IAR、Keil.

相信这个Processor Expert软件普及好能给很大一部分用户带来帮助!

楼主:
又遇到新问题,IAR优化设置为NONE,写了一些自己的函数结果TSS初始化出了问题,触摸全部失灵,优化设置为LOW就没事了,真是邪门。还是等等KDS,到时候转移一下吧。这日子,没法过了。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来点PE和MDK的实战教程吧,貌似头文件不兼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来点PE和MDK的实战教程吧,貌似头文件不兼容啊!

老版本的PE都是自成体系的,基本上所有的文件都是专用的,新版的PE做了改进,使用标准的头文件,然后加个壳子。但是新版的PE10.4TSS配置程序有问题,我一直用不了。还有一大堆各种问题。。。。所以,这个教程后来写的东西懒得发了。问题太多了,没法用。

楼主:
估计PE和自家的cw结合不会有太多问题。还是看看过一阵子的KDS吧,官方说是支持SDK,而且是基于GCC的没有代码限制。好的话可以整套来用,否则也可以使用PE生成SDK的代码用来移植也可以。我的猜测,具体还要等出来看看。

网友D:
请问楼主 有PE和MDK 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 有PE和MDK 的吗?

木有,我没用MDK,目前我这边PE+IAR问题不少。所以还是等KDS吧,自成体系的系统问题可能会少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 有PE和MDK 的吗?

bajie_zhl19你好
如果你用的老版本PE+Keil 可以参考Keil + PE (倚天配屠龙),开发更轻松(带视频,带中文说明.. 帖子
如果你的Keil510,那建议你看一下这篇【经验分享】经验分享】使用MDK5软件,想从PE中导入KEIL工程的网友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bajie_zhl19你好
如果你用的老版本PE+Keil 可以参考Keil + PE (倚天配屠龙),开发更轻松(带视频,带中文 ...

不好意思,帮不上太多忙,你们那边知道有谁一直在用这个吗,真想找个人,找个用这个的人好好交流一下,有问题也能一起研究。。。然后也能丰富这个教程或者以后的KDS

网友:
引用 楼主:
木有,我没用MDK,目前我这边PE+IAR问题不少。所以还是等KDS吧,自成体系的系统问题可能会少些。 ...

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bajie_zhl19你好
如果你用的老版本PE+Keil 可以参考Keil + PE (倚天配屠龙),开发更轻松(带视频,带中文 ...

万分感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帮不上太多忙,你们那边知道有谁一直在用这个吗,真想找个人,找个用这个的人好好交 ...

其实我们这边还是用CW+PE的比较多,直接用PE导IAR和KEIL的用的比较少。
但是如果你发现问题,我们也会去验证并且向PE部门报BUG,你之前的问题,我昨天已经告诉CW部门,并且报了bug。
非常感谢你对PE的研究,并提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我们这边还是用CW+PE的比较多,直接用PE导IAR和KEIL的用的比较少。
但是如果你发现问题,我们也会去 ...

CW好用,但是只支持飞思卡尔。我的建议是面对国内的中小散户,把IDE重心放在PE和IAR及KEIL上。因为大家最熟悉的是IAR,keil,要用你们的芯片只剩下软件驱动,而不是一款新的IDE!。
这方面支持SDK的PE绝对是优势,而CW又是一个新的IDE,没什么非常特别的特色。实在是很难说服用户去学习他。
如果PE的资料多了,好用了,用户上手驱动库也会很快,开发的周期的成本也会降低,然后才是芯片受欢迎。这点你们可以在后面专门推一下PE试试,看看大家的反应。
而且实际情况是:除了官方,我没听说谁在用CW。第三方的开发板也不常用CW。只有用的人多了,有了自己的号召力,人们可能才会考虑原厂的IDE。
在国内CW拖了飞思卡尔的后腿,而重要的PE却没有得到重视。用飞思卡尔比较久了,所以有时候忍不住多说几句,见谅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CW好用,但是只支持飞思卡尔。我的建议是面对国内的中小散户,把IDE重心放在PE和IAR及KEIL上。因为大家最 ...

没关系啊,言论自由,我们喜欢听真实的声音。
其实PE在调模块的时候还是不错的,但是如果大项目的话,建议还是编写代码的好。
因为实际发现,有时候PE生成代码出问题,很难去找。
不过,CW10.6也是最后一个版本更新kinetis的,以后CW就不更新kinetis的新产品了,kinetis都靠KDS了。
但是KDS刚出来,可能还会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需要改进,这需要慢慢磨合。
其实官方也是比较注重IAR等软件的,你看现在的kinetis K系列的基本上都是IAR的工程多。
以后我们也会多注重一下PE导其他软件方面,有问题欢迎拍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关系啊,言论自由,我们喜欢听真实的声音。
其实PE在调模块的时候还是不错的,但是如果大项目的话,建 ...

受教了,大项目肯定是不一样对待的。PE我用了一段时间,没发现过代码健壮性的问题,因为我用的太少的原因。不过PE中过多的使用指针,使用的时候要十分小心。希望sdk中有所改进。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教了,大项目肯定是不一样对待的。PE我用了一段时间,没发现过代码健壮性的问题,因为我用的太少的原因 ...

C语言玩的就是指针,有段时间研究C语言面向对像,发现全是指针,非常好玩 ,其实PE的架构就是面向对像的编程思想。还好它的对像句柄全是存在一个数组中,取起来还好。RTT的驱动类型全是用链表链起来的,那个叫好玩啊!

网友F(2014-05-13):
感谢楼主,下载了,第一次接触CW,还不知道PE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感谢楼主,下载了,第一次接触CW,还不知道PE是干什么用的

PE是一款单片机图形配置代码生成的工具,它目前支持飞思卡尔的微控制器比较全,了解了PE生成的软件架构后,可以对芯片中的各个模块进行图形化配置。

我最喜欢里面的时钟配置,真爽,不用看太多的东西,配置好了直接就输出自己要的时钟了

网友H:
为什么这个网站用chrome下载不下东西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PE是一款单片机图形配置代码生成的工具,它目前支持飞思卡尔的微控制器比较全,了解了PE生成的软件架构后 ...

看了楼主发东东后了解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这个网站用chrome下载不下东西来??

这个得问阿莫,他知道!

网友:
我是来向大家学习的。讨论很热烈啊。

网友I(2014-07-06):
楼主我安装玩PE后,开开运行报错,能不能告诉我怎么解决,PE10.2

网友:
爪机无力,先马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我安装玩PE后,开开运行报错,能不能告诉我怎么解决,PE10.2

应该是安装出了问题,是Java报错吧,最好是用-E10.3。高版本支持更多的型号,而且功能上也有一些优化。如果不用TSS的话可以使用10.4。

网友(2014-08-30):
谢谢楼主的教程  和版主的解答  学习了

网友:
pe结合iar学习了。

网友:
感谢撸主分享的资料。

网友(2014-12-27):
果断收藏,用到时可以看看

网友:
看看飞思卡尔的PE实战教程 ,收藏啦

网友:
谢谢,现在越来越依赖库了

网友:
这个好啊 ,希望能不断更新。

网友:
高大上的东西,近看不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