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的固态继电器,国产有什么品牌推荐吗?

楼主(2014-04-10):
我现在要找一款30A 单相的固态继电器,国产的太多了,看得眼花缭乱,大家有没有什么推荐呀?

网友A:
我用的美格尔,质量还不错,用了几年了,没出现过坏的或质量不好的现象.

网友B:
科通
希曼顿
西子
快达

网友:
直接用可控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科通
希曼顿
西子

快达---Crydom? 是国产的吗?好像是墨西哥产的吧?一直清一色都用它

网友:
杭州西子的不错。注意有不同型号,电感要用加固的。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

淘宝搜了一下,40A的固态继电器,大概在25元左右。

自己做的话,主要是可控硅不太好买。淘宝的不知道货源,不可靠。正品的报价非常高,比成品固态继电器还要贵

自己做如果能找到好的货源,那应该是挺合适的,我的应用不需要外壳,还可以直接上风冷散热。

网友:
我用的国产欧姆龙,20A的60多,40A的100多

网友:
还有上整的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快达---Crydom? 是国产的吗?好像是墨西哥产的吧?一直清一色都用它

快达,好像是美国的吧,贵得要死,还不好买,周期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美格尔,质量还不错,用了几年了,没出现过坏的或质量不好的现象.

我也用这个,国产里质量算不错的了。

网友E(2021-02-24):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美格尔,质量还不错,用了几年了,没出现过坏的或质量不好的现象.

你好,坛友,
我看到美格尔有两个商标,请问你用的美格尔是MGR还是magar?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用这个,国产里质量算不错的了。

我看到美格尔有两个商标,请问你用的美格尔是MGR还是magar?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好,坛友,
我看到美格尔有两个商标,请问你用的美格尔是MGR还是magar?

MGR 乐清市美格尔公司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MGR 乐清市美格尔公司产品.

谢谢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