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根据负载来选择电机的功率和扭矩?

楼主(2014-04-10):
具体应用是这样的,有个了类似小车的东西,现用一个交流减速电机驱动轮子运动,小车最大的负重达到2吨,小车的轮子直径是15MM,传动为齿轮传动,现在想让电机驱动小车可以达到 0.1M/S的速度运行,不知道需要多大功率的减速电机,扭矩需要达到多少?

网友:
将小车做出来,看下要多大的力量才能拉的动。

网友:
问一下变频器或者减速电机的供应商,一般这类公司都有技术支持帮你选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