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工业级核心板选型

楼主(2014-04-10):
目前公司需要选一款工业级的ARM核心板,性能>=ARM9,RAM>=128MB,LCD,以太网,7串口(内部总线引出可外扩也行),CANBUS(没有也行)。
请大家推荐一些可靠稳定的产品!企鹅号:①7捌二75一久7

网友A:
你这需求不好整呀,串口7路的不多呀,我现在用的没有LCD,串口倒是够

网友:
周立功的i.MX287,6路串口,其他均满足

网友:
提议:选A8芯片。

网友B:
MDKA5D31或者MDKA5D34

网友:
引用 网友B:
MDKA5D31或者MDKA5D34

看你们网站上有K70的板子,咨询一下,K70的16位AD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MDKA5D31或者MDKA5D34

网站上MDKA5D31好像没有写工业级,而        MDK9X5L则是工业级,我们的设备需要做电磁辐射,传导骚扰,浪涌,静电等测试,望告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需求不好整呀,串口7路的不多呀,我现在用的没有LCD,串口倒是够

串口可以用local bus去扩展么,比如16c554

网友:
AM335X系列板载六个,其余的用PRU弄出来
十个都没没问题。够用了吧?

网友:
AM335X,性价比高

网友:
ASM9260T  坛子里的收费广告。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8541-1-1.html  10个串口。  就是RAM太小了。

网友:
ATMEL AT91SAM9G25,有7个串口,不过有一个是调试口,不能用
上ARM9了,就该用Linux,让Linux支持USB2Serial吧,这样串口就可以随便扩了

网友C:
有SPI转N路串口的芯片~

网友:
是的,asm9260t,内存只有256Mbit,满足不了他的要求。其他都满足。

网友:
企鹅上联系你,我这边有个不错的核心板可以提供给你看看,A8的核心板,我们公司已经用于量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SPI转N路串口的芯片~

求型号!

网友:
啊,对了,还有USB转N路串口的,还有PCI总线外界N路串口的,总之~太多了~

网友:
ATMEL的AT91SAM9x25/9X35/9G15/9G25/9G35核心板

尺寸只有4.7x3.8cm。

1.   400M高速ARM926EJ核心
2.   板载单颗DDR2 SDRAM,128M
3.   板载256MB, SLC工艺的NANDFLASH
4.   板载一片one-wire EEPROM
5.   板载一片I2C接口EEPROM
6.   板载一片SPI接口FLASH
7.   板载双路10/100M以太网PHY(只有AT91SAM9X25支持双网卡)
8.   板载两路CAN 2.0B(只有AT91SAM9X25和AT91SAM9X35支持CAN口)
9.   板载IIS,IIC,SPI等外部接口
10. 支持SD卡接口,大容量存储;
11. 高速USB 2.0 Device接口;
12. 高速USB 2.0 Host接口;
13. CPU最多有7路RS232串口

淘宝地址: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9175642733&

网友:
您好,您这个应用没有说,不好推荐给您。

artcor.taobao.com
qq:259134942

网友:
楼上的几个推荐都很不错,ATMEL或者FREESCALE的。

我有几个疑问:
1,咱们的LCD分辨率要支持多大?是否有播放视频的要求?
2,主要是什么应用?要求的工作温度在多少?
3,是否有低功耗的要求?有些时候,低供耗很重要,有的CPU就无法满足要求了。
4,SPI转串口的方案我们有,采用的是XR20M1172,是EXAR公司的芯片。扩展串口一般都有性能的问题,请慎重。
5,您这个应用,主要是采用什么OS?LINUX?WINCE,single task?

artcor.taobao.com
qq:259134942

网友:
上A8吧,价格和ARM9一样。
速度快了很多。

网友:
要lcd只能是9G45,但是串口比9G25少2个,貌似!

网友:
http://www.zlg.cn/IPC/product_detail.php?id=2

网友:
可以考虑三星四核4412,价格回落现在性价比极高,性能没的说:
http://arm-board.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