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摄像头视野中心测距问题

楼主(2014-04-10):
现在将摄像头倾斜,其视野照出近似梯形,
而图形采集回来的为135行120列,这样说明,每一行的像素点在实际中代表大小是不同的,
那是什么样的规律呢??

我现在得知屏幕中心为(67,60),有处理得到一个实际的一个点,现在要求屏幕中心到实际点的距离!
所以得知道每一行像素点的长宽??
还请大师明示??该怎么办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还是双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双目吧。。。。

是我表达不当,是根据已知点和目标点的行列差,测两点间的距离

网友:
帮你顶起来  嘿嘿

网友A:
没有其他参照无法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其他参照无法实现。。。。

我现在只需要测出每一个像素点的大小,然后根据行和列的差值*像素点的大小,再用勾股定理,就能得出距离!

现在缺少的就是像素点在实际中大小的计算方法了

网友B:
利用几何方法,换算一下

网友C:
镜头边沿的图像弯曲,你打算如何校正?

网友D:
用摄像头测距?有点复杂,涉及镜头成像的扭曲度

网友B:
查一下“摄像头畸变校正算法”,先校正镜头畸变,再按小孔成像原理,换算坐标。

网友E:
为什么要进行畸变校正,直接校正距离可以吗?

网友F:
图像视角装换为俯视  然后空间坐标转换   像素点坐标到世界坐标
双目现在还没有工业产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镜头边沿的图像弯曲,你打算如何校正?

这个,因为弯曲的不是很明显,所以忽略了。。。
有什么办法弥补这个误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像视角装换为俯视  然后空间坐标转换   像素点坐标到世界坐标
双目现在还没有工业产品吧 ...

原理是这样的,可是该怎么确定这些量呢??
转化起来比较难啊,有什么好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用几何方法,换算一下

几何方法很多种,而且当考虑行误差时需要列的像素点大小,这时候只能固定行为一个为近似值,反之,确定行精确值时候,给列一个近似值,
这些误差是不能避免的,我现在就纠结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摄像头测距?有点复杂,涉及镜头成像的扭曲度

恩恩,是,可是现在摄像头倾斜装是不可以改变了,只能写合适精确的几何算法去减小误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摄像头畸变校正算法”,先校正镜头畸变,再按小孔成像原理,换算坐标。 ...

小孔成像原理,是将摄像头像素投射在地面上面,然后根据比例算其每行每列像素点的大小,
可是这个比例该怎么确定呢??有什么比较好的几何公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要进行畸变校正,直接校正距离可以吗?

直接矫正距离该怎么弄呢??就是通过小孔成像原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是这样的,可是该怎么确定这些量呢??
转化起来比较难啊,有什么好办法吗?? ...

参考单目FCW(前向防撞预警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是,可是现在摄像头倾斜装是不可以改变了,只能写合适精确的几何算法去减小误差了 ...

搜 摄像头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