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KL系列低功耗例程KEIL工程问题补丁

楼主(2014-04-10):
1问题描述
        细心的网友可能发现,在调试KL系列的低功耗例程的KEIL工程时,比如以KL25-SC例程中lower_power_demo为例。在进入VLLSx模式的时候,功耗方面都很正常,但是在使用引脚唤醒的时候,就会发现使用KEIL工程和IAR工程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程序中唤醒可以使用PTC3作为唤醒源,如果测试平台为FRDM-KL25,因为没有按键,可以使用一根线模拟按键。当使用IAR工程的时候,可以正常使用PTC3唤醒,程序唤醒后复位执行。但是使用keil工程的时候,使用PTC3唤醒,可以看到功耗上升了,但是没有回复到进入VLLSx前的功耗,大概只有一半,并且也没有看到串口窗口打印出复位后的信息。按道理两个程序的源程序是一样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又如何解决?
IAR测试情况:

KEIL测试情况:

2 解决方案
在KEIL 工程的system_MKL25Z4.c文件的void SystemInit (void) 函数开始处加上如下代码:
  if (PMC_REGSC &  PMC_REGSC_ACKISO_MASK)
            PMC_REGSC |= PMC_REGSC_ACKISO_MASK;
在文件的开头加上包含文件:
       #include "common.h"
然后编译,重新烧录,就可以和IAR的唤醒情况一样了。
3.原因分析
IAR和KEIL的启动函数不一样。
IAR启动按照如下进行:

而KEIL的启动过程如下:

所以对于keil的启动,进入main之前没有对PEMC_REGSC中的ACKISO寄存器清位,这个位是用于针对VLLSX唤醒后释放I/O引脚以及具体的外设到正常工作模式中。
详情请查看对应的用户手册。

另外,附件中给出了修改后的lower_power_demo例程,其余比如官方的LQRUG_bme_ex2 KEIL例程的唤醒也是一样的修改方法。
关于kinetis的低功耗,这里再给大家推荐两个应用笔记:AN4470和AN4503。
有兴趣的网友可以到网站下载查看。

PS:本帖可从飞思卡尔版块置顶帖:飞思卡尔Kinetis资料大本营飞思卡尔论坛支持小组【经验分享】帖汇总链接进入。

楼主:
不足之处,欢迎指正,同时也欢迎大家分享经验贴!

网友:
不错,很好的资源。

网友:
不错!总结得很好

网友:
很实用的技术贴,值得收藏

网友:
大家可以与之前低功耗例程一起学习下

网友(2014-06-25):
引用 网友A:
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欢迎下载学习,如有问题来论坛中讨论!

网友:
很好奇为什么飞思卡尔用VC86E,这么个大公司至少也用个FLUKE吧,国产的仪表稳定性很差

网友:
版主很细心嘛,居然还附上了万用表的图片,必定是妹纸,鉴定完毕

网友:
话说用这么个烂表,确实有点给飞思卡尔丢面子

网友:
看起来还是keil 支持得不是很友好么

网友:
回复回复回复才能查看!

网友:
不知道KE02是不是也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B:
在用KL05 很少这方面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用KL05 很少这方面的资料

KL05你可以参考FRDM KL05的资料,其实KL系列都是想通的。

网友C(2014-07-29):
看来用IAR比较可靠! MZ 还使用红色外壳手机拍的
另:还是重新编辑一下图片吧,将万用表的logo盖住,虽然这个表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用IAR比较可靠! MZ 还使用红色外壳手机拍的
另:还是重新编辑一下图片吧,将万用表的logo ...

哈哈,知道了啊,感谢提醒啊!
下次注意,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用IAR比较可靠! MZ 还使用红色外壳手机拍的
另:还是重新编辑一下图片吧,将万用表的logo ...

其实和编译器无关,代码问题呢。

网友D:
0.25 uA... 这万用表不错啊,能测出来,呵呵

网友:
启动代码文件 .s 一般是编译器自带的吧? 很少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0.25 uA... 这万用表不错啊,能测出来,呵呵

调到uA档就能测啦。

网友(2014-10-18):
进入main之前没有对PEMC_REGSC中的ACKISO寄存器清位,这个位是用于针对VLLSX唤醒后释放I/O引脚以及具体的外设到正常工作模式中。

网友:
不错呀,很认真的测试。不过我更好奇你的电流表是什么型号,多少钱

网友(2014-12-05):
mark一下“KL系列低功耗例程KEIL工程问题补丁”,以后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