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的电路板,求指点

楼主(2014-04-10):
我是个新手,刚刚接触PCB不久,画了一块CC2530的PCB,希望各位大神能够指点,不胜感激!
这块板子只使用了CC2530,不加射频前端,通信距离只要在20米左右就可以了。谢谢各位~

网友A:
一塌糊涂!  论坛上有不少别人做的,下了参考看看。 尤其建议参考TI的参考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塌糊涂!  论坛上有不少别人做的,下了参考看看。 尤其建议参考TI的参考设计 ...

谢谢您的批评。请问是不是我这个天线这边设计的问题很大?具体是什么问题呢,您能给提个醒吗?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塌糊涂!  论坛上有不少别人做的,下了参考看看。 尤其建议参考TI的参考设计 ...

我又重新画了一次,您能给看看吗?谢谢~

网友:
想当初课程设计自己做的cc1101的pcb通信距离也只有几米,射频部分要做好匹配吧

网友:
建议,直接截图然后贴图吧,这样看的人多

网友:
天线不会是你自己设计的吧,ti不是提供天线pcb吗。。

网友A:
有进步,呵呵。
再提几点:
1、via直连到polygon。
2、仔细看晶体的layout要求。
3、VCC_3不要切断RF回路。
4、布局太随意。我的看法是不够用心。 对你技术的提高是个阻碍。
5、改了以上几点,通信20m绝对没有问题,但是还能优化。

还是那句话,TI的参考设计的布局、layout都很经典,能做到一样的话,100m往上走

网友:
天线呢 ,如果外置天线 1/4 波长就可以 。自己算一下 。

网友B:
闲得蛋疼 ,其实是BOSS不在 .那我来给你挑挑刺

网友:
来学习了,LS太全面了,膜拜一下。
建议照搬TI的PCB,另外电容和电感甚至晶体都按照TI的器件列表购买,第一版OK了再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闲得蛋疼 ,其实是BOSS不在 .那我来给你挑挑刺

高手!说的很具体!膜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进步,呵呵。
再提几点:
1、via直连到polygon。

谢谢您的提醒,我改进了一下,RF不被其他线路打断;RF上的导线也加到和焊盘一样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闲得蛋疼 ,其实是BOSS不在 .那我来给你挑挑刺

太感谢您了;按照您的指点,我都做了改进了;PCB的学问好大啊,得好好学习,再也不能说只把线布通就行。

网友(2014-11-10):
太好了 学习了!

网友(2016-03-10):
都是丛爬到走学过来的,楼主的路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