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采集图片的问题,有图有代码

楼主(2014-04-10):
使用V4L2做图片采集,查询到摄像头制式是YUYV,设置,申请帧缓存,读取,存储,得到.raw的文件,拿到windows下用picasa打开出现如下图片,请问可能是什么方面的原因?贴代码如下
/*
*  V4L2 video capture example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assert.h>

#include <getopt.h>                /* getopt_long() */

#include <fcntl.h>                /* low-level i/o */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errno.h>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time.h>
#include <sys/mman.h>
#include <sys/ioctl.h>

#include <asm/types.h>                /* for videodev2.h */

#include <linux/videodev2.h>
//#include "YUV2JPEG.h"

#define CLEAR(x) memset (&(x), 0, sizeof (x))

typedef enum
{
  IO_METHOD_READ,
  IO_METHOD_MMAP,
  IO_METHOD_USERPTR,
} io_method;

struct buffer
{
  void *start;
  size_t length;
};

static char *dev_name = NULL;
static io_method io = IO_METHOD_MMAP;
        /* can be V4L2_PIX_FMT_YUV420 or V4L2_PIX_FMT_PWC2 */
static int pixel_format = V4L2_PIX_FMT_YUYV;
static int fd = -1;
struct buffer *buffers = NULL;
static unsigned int n_buffers = 0;
static unsigned int width = 640;
static unsigned int height = 480;
static unsigned int count = 2;

static void errno_exit(const char *s)
{
  fprintf(stderr, "%s error %d, %s\n", s, errno, strerror(errno));
  exit(EXIT_FAILURE);
}

static int xioctl(int fd, int request, void *arg)
{
  int r;

  do
    r = ioctl(fd, request, arg);
  while (-1 == r && EINTR == errno);

  return r;
}

static void process_image(const void *p, ssize_t size)
{
  static int no_image = 0;
  char filename[1024];
  int fd;
  ssize_t written = 0;

  snprintf(filename, sizeof(filename), "/mnt/webcam-%5.5d.%s",
           no_image++, pixel_format == V4L2_PIX_FMT_YUYV ? "raw" : "raw");
//  snprintf(filename,sizeof(filename),"/mnt/picture%d.jpg",no_image++);

  fd = open(filename, O_CREAT | O_WRONLY | O_TRUNC, S_IRUSR | S_IWUSR);
  if (fd < 0)
    {
      fputc('*', stdout);
      fflush(stdout);
      return;
    }
  do
    {
      int ret;
      ret = write(fd, p + written, size - written);
      if (ret < 0)
        {
          fputc('+', stdout);
          fflush(stdout);
          return;
        }
      written += ret;
    }
  while (written < size);
  close(fd);

//  YUV2JPEG((unsigned char *)p,640,480,filename);
  fputc('.', stdout);
  fflush(stdout);
}

static int read_frame(void)
{
  struct v4l2_buffer buf;
  unsigned int i;
  ssize_t read_bytes;
  unsigned int total_read_bytes;

  switch (io)
    {
    case IO_METHOD_READ:
      total_read_bytes = 0;
      do
       {
         read_bytes = read(fd, buffers[0].start, buffers[0].length);
         if (read_bytes < 0)
          {
            switch (errno)
             {
              case EIO:
              case EAGAIN:
                continue;
              default:
                errno_exit("read");
             }
          }
         total_read_bytes += read_bytes;

       } while (total_read_bytes < buffers[0].length);
      process_image(buffers[0].start, buffers[0].length);

      break;

    case IO_METHOD_MMAP:
      CLEAR(buf);

      buf.type = V4L2_BUF_TYPE_VIDEO_CAPTURE;
      buf.memory = V4L2_MEMORY_MMAP;

      if (-1 == xioctl(fd, VIDIOC_DQBUF, &buf))
        {
          switch (errno)
            {
            case EAGAIN:
              return 0;

            case EIO:
              /* Could ignore EIO, see spec. */

              /* fall through */

            default:
              errno_exit("VIDIOC_DQBUF");
            }
        }

      assert(buf.index < n_buffers);

      process_image(buffers[buf.index].start, buf.length);

      if (-1 == xioctl(fd, VIDIOC_QBUF, &buf))
        errno_exit("VIDIOC_QBUF");

      break;

    case IO_METHOD_USERPTR:
      CLEAR(buf);

      buf.type = V4L2_BUF_TYPE_VIDEO_CAPTURE;
      buf.memory = V4L2_MEMORY_USERPTR;

      if (-1 == xioctl(fd, VIDIOC_DQBUF, &buf))
        {
          switch (errno)
            {
            case EAGAIN:
              return 0;

            case EIO:
              /* Could ignore EIO, see spec. */

              /* fall through */

            default:
              errno_exit("VIDIOC_DQBUF");
            }
        }

      for (i = 0; i < n_buffers; ++i)
        if (buf.m.userptr == (unsigned long) buffers[i].start
            && buf.length == buffers[i].length)
          break;

      assert(i < n_buffers);

      process_image((void *) buf.m.userptr, buf.length);

      if (-1 == xioctl(fd, VIDIOC_QBUF, &buf))
        errno_exit("VIDIOC_QBUF");

      break;
    }

  return 1;
}

static void mainloop(void)
{
  while (count-- > 0)
    {
      for (;;)
        {
          fd_set fds;
          struct timeval tv;
          int r;

          FD_ZERO(&fds);
          FD_SET(fd, &fds);

          /* Timeout. */
          tv.tv_sec = 2;
          tv.tv_usec = 0;

          r = select(fd + 1, &fds, NULL, NULL, &tv);

          if (-1 == r)
            {
              if (EINTR == errno)
                continue;

              errno_exit("select");
            }

          if (0 == r)
            {
              fprintf(stderr, "select timeout\n");
              exit(EXIT_FAILURE);
            }

          if (read_frame())
            break;

          /* EAGAIN - continue select loop. */
        }
    }
}

static void stop_capturing(void)
{
  enum v4l2_buf_type type;

  switch (io)
    {
    case IO_METHOD_READ:
      /* Nothing to do. */
      break;

    case IO_METHOD_MMAP:
    case IO_METHOD_USERPTR:
      type = V4L2_BUF_TYPE_VIDEO_CAPTURE;

      if (-1 == xioctl(fd, VIDIOC_STREAMOFF, &type))
        errno_exit("VIDIOC_STREAMOFF");

      break;
    }
}

static void start_capturing(void)
{
  unsigned int i;
  enum v4l2_buf_type type;

  switch (io)
    {
    case IO_METHOD_READ:
      /* Nothing to do. */
      break;

    case IO_METHOD_MMAP:
      for (i = 0; i < n_buffers; ++i)
        {
          struct v4l2_buffer buf;

          CLEAR(buf);

          buf.type = V4L2_BUF_TYPE_VIDEO_CAPTURE;
          buf.memory = V4L2_MEMORY_MMAP;
          buf.index = i;

          if (-1 == xioctl(fd, VIDIOC_QBUF, &buf))
            errno_exit("VIDIOC_QBUF");
        }

      type = V4L2_BUF_TYPE_VIDEO_CAPTURE;

      if (-1 == xioctl(fd, VIDIOC_STREAMON, &type))
        errno_exit("VIDIOC_STREAMON");

      break;

    case IO_METHOD_USERPTR:
      for (i = 0; i < n_buffers; ++i)
        {
          struct v4l2_buffer buf;

          CLEAR(buf);

          buf.type = V4L2_BUF_TYPE_VIDEO_CAPTURE;
          buf.memory = V4L2_MEMORY_USERPTR;
          buf.m.userptr = (unsigned long) buffers[i].start;
          buf.length = buffers[i].length;

          if (-1 == xioctl(fd, VIDIOC_QBUF, &buf))
            errno_exit("VIDIOC_QBUF");
        }

      type = V4L2_BUF_TYPE_VIDEO_CAPTURE;

      if (-1 == xioctl(fd, VIDIOC_STREAMON, &type))
        errno_exit("VIDIOC_STREAMON");

      break;
    }
}

static void uninit_device(void)
{
  unsigned int i;

  switch (io)
    {
    case IO_METHOD_READ:
      free(buffers[0].start);
      break;

    case IO_METHOD_MMAP:
      for (i = 0; i < n_buffers; ++i)
        if (-1 == munmap(buffers[i].start, buffers[i].length))
          errno_exit("munmap");
      break;

    case IO_METHOD_USERPTR:
      for (i = 0; i < n_buffers; ++i)
        free(buffers[i].start);
      break;
    }

  free(buffers);
}

static void init_read(unsigned int buffer_size)
{
  buffers = calloc(1, sizeof(*buffers));

  if (!buffers)
    {
      fprintf(stderr, "Out of memory\n");
      exit(EXIT_FAILURE);
    }

  buffers[0].length = buffer_size;
  buffers[0].start = malloc(buffer_size);

  if (!buffers[0].start)
    {
      fprintf(stderr, "Out of memory\n");
      exit(EXIT_FAILURE);
    }
}

static void init_mmap(void)
{
  struct v4l2_requestbuffers req;

  CLEAR(req);

  req.count = 4;
  req.type = V4L2_BUF_TYPE_VIDEO_CAPTURE;
  req.memory = V4L2_MEMORY_MMAP;

  if (-1 == xioctl(fd, VIDIOC_REQBUFS, &req))
    {
      if (EINVAL == errno)
        {
          fprintf(stderr, "%s does not support "
                  "memory mapping\n", dev_name);
          exit(EXIT_FAILURE);
        }
      else
        {
          errno_exit("VIDIOC_REQBUFS");
        }
    }

  if (req.count < 2)
    {
      fprintf(stderr, "Insufficient buffer memory on %s\n", dev_name);
      exit(EXIT_FAILURE);
    }

  buffers = calloc(req.count, sizeof(*buffers));

  if (!buffers)
    {
      fprintf(stderr, "Out of memory\n");
      exit(EXIT_FAILURE);
    }

  for (n_buffers = 0; n_buffers < req.count; ++n_buffers)
    {
      struct v4l2_buffer buf;

      CLEAR(buf);

      buf.type = V4L2_BUF_TYPE_VIDEO_CAPTURE;
      buf.memory = V4L2_MEMORY_MMAP;
      buf.index = n_buffers;

      if (-1 == xioctl(fd, VIDIOC_QUERYBUF, &buf))
        errno_exit("VIDIOC_QUERYBUF");

      buffers[n_buffers].length = buf.length;
      buffers[n_buffers].start = mmap(NULL /* start anywhere */ ,
                                      buf.length,
                                      PROT_READ | PROT_WRITE /* required */ ,
                                      MAP_SHARED /* recommended */ ,
                                      fd, buf.m.offset);

      if (MAP_FAILED == buffers[n_buffers].start)
        errno_exit("mmap");
    }
}

static void init_userp(unsigned int buffer_size)
{
  struct v4l2_requestbuffers req;

  CLEAR(req);

  req.count = 4;
  req.type = V4L2_BUF_TYPE_VIDEO_CAPTURE;
  req.memory = V4L2_MEMORY_USERPTR;

  if (-1 == xioctl(fd, VIDIOC_REQBUFS, &req))
    {
      if (EINVAL == errno)
        {
          fprintf(stderr, "%s does not support "
                  "user pointer i/o\n", dev_name);
          exit(EXIT_FAILURE);
        }
      else
        {
          errno_exit("VIDIOC_REQBUFS");
        }
    }

  buffers = calloc(4, sizeof(*buffers));

  if (!buffers)
    {
      fprintf(stderr, "Out of memory\n");
      exit(EXIT_FAILURE);
    }

  for (n_buffers = 0; n_buffers < 4; ++n_buffers)
    {
      buffers[n_buffers].length = buffer_size;
      buffers[n_buffers].start = malloc(buffer_size);

      if (!buffers[n_buffers].start)
        {
          fprintf(stderr, "Out of memory\n");
          exit(EXIT_FAILURE);
        }
    }
}

static void init_device(void)
{
  struct v4l2_capability cap;
  struct v4l2_cropcap cropcap;
  struct v4l2_crop crop;
  struct v4l2_format fmt;
  unsigned int min;

  if (-1 == xioctl(fd, VIDIOC_QUERYCAP, &cap))
    {
      if (EINVAL == errno)
        {
          fprintf(stderr, "%s is no V4L2 device\n", dev_name);
          exit(EXIT_FAILURE);
        }
      else
        {
          errno_exit("VIDIOC_QUERYCAP");
        }
    }
  printf("cam name:%s\n driver name:%s\n driver version:%d\n businfo:%s\n"
                  ,cap.card,cap.driver,cap.version,cap.bus_info);

  if (!(cap.capabilities & V4L2_CAP_VIDEO_CAPTURE))
    {
      fprintf(stderr, "%s is no video capture device\n",cap.card);
      exit(EXIT_FAILURE);
    }
  else
  {
          printf("%s is video capture device\n",cap.card);
  }
  switch (io)
    {
    case IO_METHOD_READ:
      if (!(cap.capabilities & V4L2_CAP_READWRITE))
        {
          fprintf(stderr, "%s does not support read i/o\n",cap.card);
          exit(EXIT_FAILURE);
        }
          else
          {
                  printf("%s support read i/o\n",cap.card);
          }

      break;

    case IO_METHOD_MMAP:
    case IO_METHOD_USERPTR:
    if (!(cap.capabilities & V4L2_CAP_STREAMING))
        {
                fprintf(stderr, "%s does not support streaming i/o\n",cap.card);
                exit(EXIT_FAILURE);
        }
        else
        {
                printf("%s support streaming i/o\n",cap.card);
        }
      break;
        }

  /* Select video input, video standard and tune here. */

  cropcap.type = V4L2_BUF_TYPE_VIDEO_CAPTURE;

  if (-1 == xioctl(fd, VIDIOC_CROPCAP, &cropcap))
    {
      /* Errors ignored. */
    }

  crop.type = V4L2_BUF_TYPE_VIDEO_CAPTURE;
  crop.c = cropcap.defrect;        /* reset to default */

  if (-1 == xioctl(fd, VIDIOC_S_CROP, &crop))
    {
      switch (errno)
        {
        case EINVAL:
          printf("Cropping not supported\n");
          /* Cropping not supported. */
          break;
        default:
          /* Errors ignored. */
          break;
        }
    }

  CLEAR(fmt);

  fmt.type = V4L2_BUF_TYPE_VIDEO_CAPTURE;
  fmt.fmt.pix.width = width;
  fmt.fmt.pix.height = height;
  fmt.fmt.pix.pixelformat = pixel_format;
  fmt.fmt.pix.field = V4L2_FIELD_SEQ_BT;//V4L2_FIELD_INTERLACED;

  if (-1 == xioctl(fd, VIDIOC_S_FMT, &fmt))
    errno_exit("VIDIOC_S_FMT");

  /* Note VIDIOC_S_FMT may change width and height. */
  width = fmt.fmt.pix.width;
  height = fmt.fmt.pix.height;

  switch (io)
    {
    case IO_METHOD_READ:
      init_read(fmt.fmt.pix.sizeimage);
      break;

    case IO_METHOD_MMAP:
      init_mmap();
      break;

    case IO_METHOD_USERPTR:
      init_userp(fmt.fmt.pix.sizeimage);
      break;
    }
}

static void close_device(void)
{
  if (-1 == close(fd))
    errno_exit("close");

  fd = -1;
}

static void open_device(void)
{
  struct stat st;

  if (-1 == stat(dev_name, &st))
    {
      fprintf(stderr, "Cannot identify '%s': %d, %s\n",
              dev_name, errno, strerror(errno));
      exit(EXIT_FAILURE);
    }

  if (!S_ISCHR(st.st_mode))
    {
      fprintf(stderr, "%s is no device\n", dev_name);
      exit(EXIT_FAILURE);
    }

  fd = open(dev_name, O_RDWR /* required */  | O_NONBLOCK, 0);

  if (-1 == fd)
    {
      fprintf(stderr, "Cannot open '%s': %d, %s\n",
              dev_name, errno, strerror(errno));
      exit(EXIT_FAILURE);
    }
}

static const char short_options[] = "c:d:f:hmrs:u";

static const struct option long_options[] = {
  {"count", required_argument, NULL, 'c'},
  {"device", required_argument, NULL, 'd'},
  {"format", required_argument, NULL, 'f'},
  {"help", no_argument, NULL, 'h'},
  {"mmap", no_argument, NULL, 'm'},
  {"read", no_argument, NULL, 'r'},
  {"size", required_argument, NULL, 's'},
  {"userp", no_argument, NULL, 'u'},
  {0, 0, 0, 0}
};

static int video_fmtdesc(int fd)
{
        /***********Format Enumeration************/
        int ret = 0;
        struct v4l2_fmtdesc fmtdes;
        CLEAR(fmtdes);
        fmtdes.index = 0;
        fmtdes.type = V4L2_BUF_TYPE_VIDEO_CAPTURE;
        printf("\n****vidioc enumeration stream format informations:****\n");
        while (1) {
                ret = ioctl(fd, VIDIOC_ENUM_FMT, &fmtdes);
                if (ret < 0)
                        break;
                printf("{ pixelformat = %c%c%c%c, description = %s }\n",
                                (fmtdes.pixelformat & 0xFF),
                                (fmtdes.pixelformat >> 8) & 0xFF,
                                (fmtdes.pixelformat >> 16) & 0xFF,
                                (fmtdes.pixelformat >> 24) & 0xFF,
                                fmtdes.description);
                if (fmtdes.type == V4L2_BUF_TYPE_VIDEO_CAPTURE)
                        printf("video capture type:\n");
                if (fmtdes.pixelformat == V4L2_PIX_FMT_YUYV)
                        printf("V4L2_PIX_FMT_YUYV\n");
                fmtdes.index++;
        }
        return 0;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dev_name = "/dev/video0";

  open_device();

  init_device();

  video_fmtdesc(fd);

  start_capturing();

  mainloop();

  stop_capturing();

  uninit_device();

  close_device();

  exit(EXIT_SUCCESS);

  return 0;
}

楼主:
还在纠结中,有谁帮忙分析下?

楼主:
现在把图片转换为RGB24模式,但是有不规则横纹出现,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吗?

网友(2016-05-04):
是不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