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D调节,四轴往其中一个轴偏

楼主(2014-04-10):
现在只加了俯仰和滚转通道的PD控制,现象是四轴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稳定,缓慢转圈并向其中一个电机偏,然后越来越往下偏。。这种是四轴中心不平导致的么?还是说PD参数不合理,还没有加偏航通道的PD控制。或者其他原因?试了好多能放手的PD参数,都存在这种现象。。跪求回答

飞控是自己画的板子,四轴为X型四轴。电调是好盈的电调。遥控是天地飞7通道的

网友:
呵呵  这个嘛 自己在琢磨下

网友:
好腻害啊!!

网友:
建议先用+模式玩下,这个的PID比较好调,网上也有教程,熟悉后再用X模式,因为他的PID有点难。

网友A:
根据经验,应该和四轴两边重量不相等有关系,解决办法可以加大P参数,增加平衡的回复力,如果导致系统发散的话,可以考虑加入I控制,用来消除稳态误差,记得限幅。

网友B:
四轴存在残差,肯定需要加I的!你加一个I进去,记住先加很小的,然后再慢慢观察四轴是缓慢回到平衡点,如果没有回平衡点,就是目测没有平衡,问题估计就出在你的姿态这方面的问题上了。现在就观察一下你的传感器传出的数据是不是在零点,进行校正一下。如果会回到平衡点,恭喜你,没得什么问题了,慢慢加大I,对I限幅,找到一个满意的参数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经验,应该和四轴两边重量不相等有关系,解决办法可以加大P参数,增加平衡的回复力,如果导致系统发散 ...

加入I会不会使系统更难控制?因为进入控制周期的时间是不定的,只能根据导航板传来的参数周期进行估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轴存在残差,肯定需要加I的!你加一个I进去,记住先加很小的,然后再慢慢观察四轴是缓慢回到平衡点,如果 ...

传感器输出不能完全保证正好在零点。但是补偿过就是在零附近正负很小的范围内变化,这个影响应该可以忽略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传感器输出不能完全保证正好在零点。但是补偿过就是在零附近正负很小的范围内变化,这个影响应该可以忽略 ...

在目测范围内,没什么大问题就可以了。你始终没有调到平衡是因为没有加I进去, PD控制算法,对于一型系统(这里也不知道是几型,肯定的是超过一型),单位阶跃响应是肯定存在残差的。这个残差,是理论上都有的,不是你再调参数能够解决的。所以,如果姿态方面没什么大问题的话,你就得把积分加进去了!PD控制,P主要解决的是,飞机在有误差时要校正,D解决的是抑制飞机转的太快。I才是解决最后残余的误差的。LZ觉得这解释咋样

网友:
而且,看你已经调得差不多了,接下来就加积分也没什么问题了,只是开始的时候积分要慢慢加,积分从比例系数的万分之1开始加起也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目测范围内,没什么大问题就可以了。你始终没有调到平衡是因为没有加I进去, PD控制算法,对于一型系统 ...

这个我知道。老师上课有说过是静差问题,要加积分提高系统型别。但疑惑的是为什么一直往一个电机方向倾倒。而且偏的角度越来越大,这个应该不全是I的问题吧

网友:
陀螺加速度计自检的时候要放平,再不行打点微调,或者在遥控上加混控补偿一下了。。

网友B:
你把你控制的那部分代码帖出来看看就知道什么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你控制的那部分代码帖出来看看就知道什么问题了
void Controlmy(Euler *Etransfer,PID *PIDtransfer)
{
        float fi,theta,psai;
        static volatile float mox,moy,moz;
        static volatile float th1,th2,th3,th4;
        u16 MOTO1PWM,MOTO2PWM,MOTO3PWM,MOTO4PWM;
        int state;
        Quaternion q2;
        Angularvelocity w2;
        Euler euler2;

        CAP_Read();
        CAP_CAL();

        q2.qw=q.qw;
        q2.qx=q.qx;
        q2.qy=q.qy;
        q2.qz=q.qz;
        w2.wx=w.wx;
        w2.wy=w.wy;
        w2.wz=w.wz;
        euler2.fi=eulertemp.fi;
        euler2.theta=eulertemp.theta;
        euler2.psai=eulertemp.psai;
        //if(euler2.psai>180) euler2.psai -= 360;

        fi=Etransfer->fi;
        theta=Etransfer->theta;
        psai=Etransfer->psai;
        qd=EulerToQ(fi,theta,psai);
        Conjugate(&q2);
        qe=qmultiply(&qd,&q2);
//         error=QToEuler(&qe);
        qunitised(&qe);
        //euler2=QToEuler(&q2);
        error2.fi= fi-euler2.fi;//-fi;
        error2.psai= psai-euler2.psai;//-psai;
        error2.theta= theta-euler2.theta;//-theta;
        if(error2.psai > 180) error2.psai -= 360;
        else if(error2.psai < -180) error2.psai += 360;

        //mox=(float)(PIDtransfer->Px)*(float)(qe.qx)+(float)(PIDtransfer->Dx)*(w2.wx);
        //moy=(float)(PIDtransfer->Py)*(float)(qe.qy)+(float)(PIDtransfer->Dy)*(w2.wy);
        //moz=(float)(PIDtransfer->Pz)*(float)(qe.qz)+(float)(PIDtransfer->Dz)*(w2.wz);
        mox=(float)(PIDtransfer->Px)*(float)(error2.fi)+(float)(PIDtransfer->Dx)*(w2.wx);
        moy=(float)(PIDtransfer->Py)*(float)(error2.theta)+(float)(PIDtransfer->Dy)*(w2.wy);
        moz=(float)(PIDtransfer->Pz)*(float)(error2.psai)+(float)(PIDtransfer->Dz)*(w2.wz);
        if(moz>300) moz = 300;
        else if(moz<-300) moz = -300;

        th1=mox-moy-moz;
        th2=mox+moy+moz;
        th3=-mox+moy-moz;
        th4=-mox-moy+moz;

        MOTO1PWM=thro+th1;//CAP_Data.Accelerator+th1;
        MOTO2PWM=thro+th2;//CAP_Data.Accelerator+th2;//MOTO2BASE+th2;
        MOTO3PWM=thro+th3;//CAP_Data.Accelerator+th3;//MOTO3BASE+th3;
        MOTO4PWM=thro+th4;//CAP_Data.Accelerator+th4;//MOTO4BASE+th4;

        PWM1=MOTOCAL(MOTO1PWM);
        PWM2=MOTOCAL(MOTO2PWM);
        PWM3=MOTOCAL(MOTO3PWM);
        PWM4=MOTOCAL(MOTO4PWM);

        if(thro<1320)
        {
                MOTO_PWM_GDP(1313,1313,1313,1313);
                return;
        }
        else
        {
                MOTO_PWM_GDP(PWM1,PWM2,PWM3,PWM4);
        }

}

网友C:
    虽然没看懂LZ的程序。   不过,我建议LZ,先手抓四轴, 试着往各个方向倾斜, 看看电机的动作是否在抑制你的转向, 而且抑制的力度应该与你倾斜的角度成正比, 如果这样,就说明程序算法应该没多大问题。 你可以试着加大P值看看效果。
     如果电机的动作没有在抑制你的转向, 或者是只是在你转动过程中抑制, 等你稳定在一个倾角以后,电机却没有加力想要回到平衡位置的话,那就说明程序有问题, 最糟糕的情况可能是你姿态估算部分出现了漂移, 运行一段时间后,往一个角度飘逸, 那么程序后面的PID以为飞机往那个方向倾斜了,就肯定会往返方向加力。

最后祝LZ调试成功,  小弟四轴也是最近才飞起来的,过程也很艰辛,不过成功以后就很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没看懂LZ的程序。   不过,我建议LZ,先手抓四轴, 试着往各个方向倾斜, 看看电机的动作是否在抑 ...

分配给各电机的转速没有问题。。这两天去试飞各种不稳。。请问一下在正式试飞前你是怎么调姿态的?用绳子拴着调么?

网友:
感觉像是姿态有漂移,或者p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目测范围内,没什么大问题就可以了。你始终没有调到平衡是因为没有加I进去, PD控制算法,对于一型系统 ...

好像有些感悟了。。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分配给各电机的转速没有问题。。这两天去试飞各种不稳。。请问一下在正式试飞前你是怎么调姿态的?用绳子 ...

     我是做微型四轴的, 用乐高做了一个2轴自由度的平衡架子,在上面做了初期的平衡测试, 不过就算平衡后也还不能试飞,飞起来还是一边倒,然后是用乐高做了一个独轮车,把四轴放上去,调到不会向一边倾斜加速就行,最后可以试飞了,然后根据试飞效果不断改参数、
     另外不知道LZ程序有没有设置角度偏移量?  一般各种原因,比如安装、 IMU模块的精度、 电机本身一致性问题,都会导致四轴朝一个方向加速,  最简单的就是两个电机本身一致性差,导致在0度时,输出给两个电机的PWM一样,但是一个电机转得比另一个电机快, 这样四轴会往电机弱的那个方向飘了,这样始终无法稳定在0度。那如果你不让四轴稳定在0度, 比如你四轴倾斜的角度是+2度的话,那么你加一个-2左右的偏移量, 让四轴的PID设定值为-2度,这样,四轴就会努力往-2这个角度动作,等效与给弱的那个电机增加转速,恰好使两个电机转速相等,就可以达到稳定了。(当然这个偏移量是试出来的) 其实,这个可以理解为余差,用积分来消除,一开始我也是这样做的,但是感觉加了积分,四轴的相应速度会有延迟, 所以就没有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做微型四轴的, 用乐高做了一个2轴自由度的平衡架子,在上面做了初期的平衡测试, 不过就算平衡 ...

请问除了用乐高做架子,有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C:
还没想好,我也准备做个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没想好,我也准备做个大的,

拴绳子一个一个通道调的话,调好的参数整合到一起去试飞失败。。不知道论坛里的大神们都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2014-05-16):
引用 网友C:
虽然没看懂LZ的程序。   不过,我建议LZ,先手抓四轴, 试着往各个方向倾斜, 看看电机的动作是否在抑 ...

多谢分享,很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