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odewarrior 10.6怎么生成HEX文件(已解决)

楼主(2014-04-10):
请问Codewarrior 10.6怎么生成HEX文件?

网友:
这个有教程的,你百度一下就有了

楼主:
我在百度看见过,里面的选项在10.6版本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百度看见过,里面的选项在10.6版本找不到

我也还没装CW10.6软件,但你可以Help 里选Search搜索hex相关关键字,看是否有提示如何选择生成该类型文件的。
如果你用CW10.5软件会设置,那么应该是CW10.6改了。

楼主:
用这个Serach的功能太慢了,10分钟才 9% complete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这个Serach的功能太慢了,10分钟才 9% complete

可能是关键字hex太多了,所以才会导致这个问题。
你可以增加一些其他的关键字再搜搜,如果其他网友有安装CW10.6也可以帮忙试试。

网友A:
唉  你们来回猜测的功夫就不如自己亲自去试试,很难吗?属性先设置一下,然后确定关闭,然后再打开属性就有了。10.5就这样你没发现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唉  你们来回猜测的功夫就不如自己亲自去试试,很难吗?属性先设置一下,然后确定关闭,然后再打开属性就 ...

谢谢momo_li
我的电脑暂时没有打算安装CW10.6所以没法看是否真不能设置,CW10.5就是这么操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momo_li
我的电脑暂时没有打算安装CW10.6所以没法看是否真不能设置,CW10.5就是这么操作的。 ...

呵呵 对于用户,要么就直接告诉他怎么做,简单粗暴,不影响他们使用。要么就讲原理一起讨论,不过能一起讲原理的都是高手,少见。想当初我搞一个西门子的变频器,整了一天都没跑起来,最后给西门子的FAE电话,小姑娘条理巨清晰,分分钟搞定,绝不超过3分钟。这是我见过做的最棒的FAE,好感直线上升啊,可惜没要到她的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  你们来回猜测的功夫就不如自己亲自去试试,很难吗?属性先设置一下,然后确定关闭,然后再打开属性就 ...

非常感谢!
Additional Tools里面的Creat FLASH Image的勾没有选中,所以OUTPUT的选项栏一直没有出现,现在OK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