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代码BUG在哪里,求大牛帮忙解决!

楼主(2014-04-11):
        这个关于测试温湿度的工程,代码编译没有提示警告和错误,但就是不能生成目标文件!提示:1,多个公共定义。2,未交部分,忽视了叠加过程。
小弟做工程没多久经验,调试了一天就没找出问题所在,只好请大牛帮忙了!

楼主:
说错了!里面代码量不大

网友:
去看看野火教程 貌似有这个试验程序。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变量,不是随边定义就可以的!!!

网友A:
你把定义放在头文件了。定义放在C文件中去。头文件中只做声明。   另外,里面又是uchar,又是U8.又是uint还有unsigned int .比我还新手啊
随便给你修改了下,能生成hex了。其它错误与否没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定义放在头文件了。定义放在C文件中去。头文件中只做声明。   另外,里面又是uchar,又是U8.又是uint还 ...

谢了!之前我都是写成一个.C文件多个.h文件。现在改成这种多个.C和多个.h,刚尝试这种更模块化的编程方法,经验不足,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