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scale 芯片选型求助(已解决)

楼主(2014-04-11):
大量的型号,自己筛选很费时间,希望FAE们能给推荐几个型号选择.
要求:
        1.内部时钟RC精度在全温区控制在1%左右(不超过1.5%)。
        2.有6通道互补PWM输出(驱动BLDC)之外,至少还有一个定时器能用于输入捕获。
        3.至少有3个IO中断(上升下降沿都中断)
        4.至少一个UART,最好两个。
        5.最好能有eeprom(大小不限,256字节就可以),没有eeprom的,能用flash做掉电存储也可以。3.3V工作电压的。
        6.至少10位ADC,最好12位,通道数不少于3个。
        7.封装越小越好,能够长期供货,短时间不会停产的,价格要好。

ps:之前用KE02,满足不了需求。

网友A:
楼主你好
芯片选型建议你还是提交一个技术服务请求,请参考飞思卡尔产品论坛快速购买通道及SR提交流程 描述:
如果尚未在飞思卡尔官网注册过账号,需要点击帖子中注册按钮:右边图标完成注册。
然后就可以点击申请SR按钮:右边图标,填写一下1楼你对于芯片选型的需求。

当然完成芯片选型后,楼主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芯片选型建议你还是提交一个技术服务请求,请参考飞思卡尔产品论坛快速购买通道及SR提交流程 描述 ...

我提交了,tks,通常多久会有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提交了,tks,通常多久会有回复?

2天内肯定有回复,通常当天就能和你联系。

网友:
飞思卡尔官网有选型表,筛选后就很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