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函数里能不能关闭当前中断(已解决)

楼主(2014-04-11):
如果关了之后是执行完当前中断函数的程序再退出中断还是立刻退出?

网友A:
当然执行完退了,除非Return

网友:
二楼正确

网友(2014-08-31):
引用 网友A:
当然执行完退了,除非Return

中断函数中,一般用return不合适

网友:
。。。这是遇到不能关中断的问题还是只是问一下执行完再退出?

网友:
关中断不要放在最后,那就是执行完后,返回,

网友:
其实只要Debug验证下就行,比如在关中断语句后面点个灯啥的。

网友:
我的处理都是执行完再退吧。免得有意料不到的情况发生

网友:
中断函数 清楚 触发位不就是关了自己的中断响应吗

网友:
应该会执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