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上电无法识别usb,需要插拔一次才行,如何解决

楼主(2014-04-11):
2440跑的linux,上电开机无法识别usb设备,在/dev下没有产生对应的设备,只有插拔一下才能识别到,usb的电源是直接接到主电源上,除了控制usb电源来模拟一下插拔动作,从内核上应该还有解决方法,大家看看怎么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啊,多谢

网友:
要看一下你USB口的硬件原理图好说,一般都是用IO。控制D+上电平。

楼主:
估计可能是usbhost根据D+的电平变化来检测到usb设备的插入,然后进行枚举,可是上电前或复位后一直插有usb的设备的端口一直保持同一电平,没发生电平变化,usbhost不进行枚举,进到系统后进行一次插拔动作,是D+的电平产生变化,usbhost识别到这次电平变化,进行枚举才识别到usb设备,这个只能慢慢看内核驱动来确定了,刚接触linux估计一时半会解决不了。
现在的情况是开机能识别到u盘,不识别摄像头,上面的原因又说不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