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做过CCD测量的小伙伴,交流交流

楼主(2014-04-11):
寻做过CCD测量的小伙伴,一起 交流。。。

网友A:
你测量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量什么啊?

测量激光光斑中心前后两次的漂移距离,大约几个微米。。你做过类似的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量什么啊?

我看到过很多的平面标定方法都是物平面垂直于CCD相机的光轴,但是我要做的是 由于装配的限制,物平面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垂直于相机的光轴的,这导致成像有线性畸变,头疼的线性畸变怎么矫正,好多论文讲的是非线性畸变的矫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量激光光斑中心前后两次的漂移距离,大约几个微米。。你做过类似的没有啊? ...

这么小的尺度有难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的尺度有难度啊。。。。

我用的是长焦距的显微镜头。。

网友C:
能找到激光点位置,拟合好了就是三角测距啊。

LZ,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找到激光点位置,拟合好了就是三角测距啊。

LZ,加油。

三角法测距估计行不通,精度难以达到,。。谢谢 鼓励哈。。。

网友:
三角法测距原理倒是行的通,几个微米有难度,畸变是一方面,激光的强度,功率稳定性也是一方面。

网友D:
LZ,想问一个问题,我最近也在用CCD,是关于运动物体的,要求经过处理后能判断物体前进还是后退,我的想法是:一开始是对目标进行采样,得到物体的宽和高,然后再对后面采集的图像每帧进行宽度对比,当小于目标时为物体后退,反之前进。但我的测试结果是物体一直被判断为前进,即使物体不动,只有当物体距离CCD很远时,才判断为后退,想问一下LZ有没有好的建议,主要是针对采集样本方面的,怎么才能克服这个问题,在此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E:
几个微米,膜拜啊。最近想用两个ov7670做一做炮台打靶,还要向大神请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想问一个问题,我最近也在用CCD,是关于运动物体的,要求经过处理后能判断物体前进还是后退,我的想法是 ...

可不可以在物体上贴个标志,然后对相机进行标定,之后便可求出这个标志在世界坐标系的坐标了,知道了前后的坐标就好判断了吧。。你这是运动分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几个微米,膜拜啊。最近想用两个ov7670做一做炮台打靶,还要向大神请教啊

额 OV7670?估计你要做的精度不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想问一个问题,我最近也在用CCD,是关于运动物体的,要求经过处理后能判断物体前进还是后退,我的想法是 ...

你有没有对相机进行标定?

网友E:
引用 楼主:
额 OV7670?估计你要做的精度不高吧。。。

还行吧,只是不知道摄像头怎么识别靶心?大侠有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行吧,只是不知道摄像头怎么识别靶心?大侠有建议吗?

靶心是不是靶子上那个圆的中心?是的话,这很容易啊,提取圆心。。你算法是要在什么上实现?

网友:
标定,使用时查标定出的表

网友:
好高端的样子,这是什么行业应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靶心是不是靶子上那个圆的中心?是的话,这很容易啊,提取圆心。。你算法是要在什么上实现? ...

想用STM32  提取圆心?能说详细点吗,初次接触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用STM32  提取圆心?能说详细点吗,初次接触摄像头

我是在VC上做过,而且做图像处理建议还是用FPGA,速度快,实时性高,用单片机?我没用过。。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在VC上做过,而且做图像处理建议还是用FPGA,速度快,实时性高,用单片机?我没用过。。 ...

FPGA 据说那玩意很难学的啊。能介绍下VC提取圆心的大致流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FPGA 据说那玩意很难学的啊。能介绍下VC提取圆心的大致流程吗?

方法很多,我用的是最小二乘法拟合圆心。。。先是圆的轮廓检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在物体上贴个标志,然后对相机进行标定,之后便可求出这个标志在世界坐标系的坐标了,知道了前后 ...

是用来跟踪运动的人,现在前后能勉强跟上,主要是我们采用的图像处理的算法是通过灰度比较,但需要背景和人的衣服颜色要鲜明对比,效果才好,能跟上,但颜色差不多时就不能跟踪,请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图像处理算法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有没有对相机进行标定?

我有标定一个目标的大小值,然后进行比较,现在的效果马马虎虎,但老师说图像处理算法不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法很多,我用的是最小二乘法拟合圆心。。。先是圆的轮廓检测。。

听起来好高端,先自己查查资料,有不懂的再来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标定一个目标的大小值,然后进行比较,现在的效果马马虎虎,但老师说图像处理算法不太好  ...

你整个算法是用什么实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整个算法是用什么实现的?

啥意思?我用的DSP处理的,采用CAMSHIFT算法,计算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