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不稳定,是为什么?

楼主(2014-04-11):
一个程序我编译两次,第一次和第二次的输出结果不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A:
除时间外都一致的情况下当属灵异事件,能用就行,不必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时间外都一致的情况下当属灵异事件,能用就行,不必考虑

会不会是编译时时序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编译时时序问题啊

FPGA?? 问题能重复吗,要是不能重复就别折腾了,没意义

网友:
时序不收敛吧

楼主:
应该怎么使时序收敛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怎么使时序收敛呢?

优化结构,看一下综合的RTL图,太长的组合逻辑要想办法改

网友B:
没有约束,先约束一下时钟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约束,先约束一下时钟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