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们,硬件加密狗如何实现的?

楼主(2014-04-11):
各位大神,现在市场上用的USB接口的硬件加密狗是如何实现的?难道是串口吗,还是有算法,具体实现难不难,还去大神指点

网友:
简单的玩玩应该不难吧,

网友:
有一种是U盘控制器兼任的,似乎记得是cbm

网友A:
有cdc的,有hid的,还有伪装成键鼠的,加密越复杂越难。

网友B:
hid通信进行加密算法教研吧

楼主:
哪位大神能提供一个详细的方案吗

楼主:
这些加密的东西我想先做个简单的,不知道需要硬件支持吗,还请莫友指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id通信进行加密算法教研吧

能否提供详细的指点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cdc的,有hid的,还有伪装成键鼠的,加密越复杂越难。

谢谢,能否提供一个简单方案

网友C(2014-05-20):
比如HID的 像个U盘 接电脑后会自动安装驱动的。然后厂家会提供一些DLL ocx文件 乃至实例文件
总体的原则是 你可以读取该设备是否在电脑上 以及厂家 序号等等一堆数据 你也可以设置该设备一个长度为N的密码 然后在密码校验正确后你还可以读写内部的一些地址 从而达到加密效果。 当然不是非DLL不可。HID其实用系统的API函数就可以读写的 。这是简单的东西 复杂的没用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如HID的 像个U盘 接电脑后会自动安装驱动的。然后厂家会提供一些DLL ocx文件 乃至实例文件
总体的原则是  ...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