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过用手机蓝牙直接控制的智能小车??

楼主(2014-04-11):
求大神开源

网友:
你搜索你找度娘问“app inventor   蓝牙  小车“,会有你要的结果

网友:
直接使用安卓手机,弄个蓝牙串口助手之类的APK软件,单片机那边也插个蓝牙,就可以用起来了

网友:
楼上正解,我做过,在安卓手机的软件库(百度助手,豌豆荚等等)搜索蓝牙串口助手,安装一个。然后小车上装个蓝牙用和单片机串口连接,配对,发指令就可以控制了。小车的控制代码也很简单 就是4路PWM、

网友A:
要跑起来,并不难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跑起来,并不难  ~~

对,要跑起来,很容易的。

网友:
没有做过。

楼主:
谢了上面的楼主

网友B:
就是,下载一个APK的串口调试助手,之后了设置即可。完了再将一个蓝牙模块和单片机相连,之后就是用单片机的串口读写数据,最后就是判断其收到的数据,最最后就是执行前后、左右、停止等动作了。

网友:
额,这个其实很简单,你去下个安卓手机上的软件,应该会很多,然后通过蓝牙在上位机上观察数据是什么。再在下位机根据数据调整小车的运动就可以了。

网友C:
我之前用ST-MW-08S做过

网友D(2014-05-15):
引用 网友B:
就是,下载一个APK的串口调试助手,之后了设置即可。完了再将一个蓝牙模块和单片机相连,之后就是用单片机 ...

下载了APK,装上之后搜不到蓝牙模块,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下载了APK,装上之后搜不到蓝牙模块,可能是什么原因?

蓝牙串口模块上电后才能搜索到,看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蓝牙串口模块上电后才能搜索到,看供电是否正常

电源3.26,正常。现在电脑上连蓝牙模块,stm32上连蓝牙模块,电脑经串口发送的数据能收到发送stm32 ,能收到stm32的数据,但是手机搜索不到蓝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用ST-MW-08S做过

这个东西我也用过,可是模块会发热。。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源3.26,正常。现在电脑上连蓝牙模块,stm32上连蓝牙模块,电脑经串口发送的数据能收到发送stm32 ,能收 ...

TXD、RXD接线是否接反?

网友D:
引用 网友E:
TXD、RXD接线是否接反?

模块的txd连stm32的rxd,模块的rxd链接stm32的txd,蓝牙模块与蓝牙模块能正常通信,手机上下载的蓝牙串口软件怎么也找不到stm32上的蓝牙模块。。换了几个蓝牙串口软件都不行。。主要不知道问题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模块的txd连stm32的rxd,模块的rxd链接stm32的txd,蓝牙模块与蓝牙模块能正常通信,手机上下载的蓝牙串口 ...

1、你是否更改过蓝牙串口模块名称?
2、你可以尝试下现在手机的设置选项 中搜索蓝牙串口模块然后配对
3、是否有其他蓝牙设备连上了?注意一个蓝牙串口模块只能与一个建立蓝牙通讯
4、蓝牙串口模块是否出现供电不稳定,可以尝试下单独供电
5、蓝牙串口模块呗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