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可以确定教室里有没有人使用手机?

楼主(2014-04-11):
在不影响手机信号的情况下,通过过什么方法可以知道教室里有没有人用手机?受到了信号屏蔽器的启发,想通过检测教室里有没有人使用手机来确定有没有人,可以实现吗?

网友:
想通过检测教室里有没有人使用手机来确定有没有人,可以实现吗?
你可以检测有没有人在使用手机,不能确定有没有人。

网友A:
想起那个笑话。
上自习,班主任冲进教室把灯一关。
脸上反光的同学给我站起来。。。

网友:
这个好像有难度,等大神高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起那个笑话。
上自习,班主任冲进教室把灯一关。
脸上反光的同学给我站起来。。。 ...

人家是认真的。。。

网友:
基站定位

网友:
高考时的侦测仪怎么搞的?可以识别到有人用手机等作弊器。靠信号强度?

网友B:
木有人知道
你这帖子白发鸟

怎么都不好好说话呢

网友C:
有一个类似的问题,电视台 电台这么是怎样统计收视率收听率的?怎么知道有多少人看这个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木有人知道
你这帖子白发鸟

不要,,,

网友D:
这种场合,应该是伪基站,发挥的时候

网友E:
判断有无手机,可以通过判断手机的发射信号,判断有多少手机就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类似的问题,电视台 电台这么是怎样统计收视率收听率的?怎么知道有多少人看这个台? ...

同问这个问题。。。纠结好几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类似的问题,电视台 电台这么是怎样统计收视率收听率的?怎么知道有多少人看这个台? ...

在广东某城市,这个是请专门的统计公司来做的。

模拟电视时代,是挑选部分用户安装特制的电视盒作为长期统计、并辅以电话访问。

数字电视时代,机顶盒自带相关功能......

网友F:
早些年看过一新闻,说的是英国还是美国的一个高架桥,安装了一套设备,可以自动侦测到路过车辆收音机播放的频率,比较神奇。

网友:
在要定位的教室装个 蜂窝电话功率放大器 。然后看有多少手机在连就行了。这个方式理论上可以实现,不过有没有成品就不清楚了。
有朋友的公司在搞手机定位,定精度就是这个到 这个 蜂窝电话功率放大器 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早些年看过一新闻,说的是英国还是美国的一个高架桥,安装了一套设备,可以自动侦测到路过车辆收音机播放的 ...

国外的。。。估计得10多年才引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场合,应该是伪基站,发挥的时候

那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判断有无手机,可以通过判断手机的发射信号,判断有多少手机就难了

通过什么判断有无信号发射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通过什么判断有无信号发射呢?

用频谱仪加天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频谱仪加天线吧

自制一个信号检测器 难度大吗?

网友G:
据说以前收听敌台的会给个里通外国的罪名,好像是有技术能够知道你听什么台。不知道是不是测收音机的本振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据说以前收听敌台的会给个里通外国的罪名,好像是有技术能够知道你听什么台。不知道是不是测收音机的本振 ...

是的,收音机工作的时候也会对外辐射微弱电磁波,根据收听的电台频率不同而变化

网友:
wifi有空口抓包工具。可以扫描到所有的用户。
GSM肯定也有的。要不然,到了某个区域,怎么会有针对性很强的广告短信发给你呢。肯定是扫描到你的信号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类似的问题,电视台 电台这么是怎样统计收视率收听率的?怎么知道有多少人看这个台? ...

那个是采用抽样的方式,然后随机抽部分人,给你装个小盒子,通过这个小盒子来统计。

当然,不会直接装在你家,而是你家外面的闭路线上面

网友I:
楼主最终的目的是想知道教室里有没有人!对吗?那可以在教室里安装个热式红外传感器和移动物体微波传感器。不就搞定了吗/。

网友J:
隔壁教室的手机信号也会被识别的,为什么不在进出门监控红外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自制一个信号检测器 难度大吗?

2G,3G,4G 网络,频段都不一样,从900MHz左右到2.6GHz左右都有频点,自制的话应该比较麻烦;另外,FDD的还好说,上下行频点分开,可以区分手机和基站,TDD就麻烦了,上下行频点在一起,不解析就没法区分手机还是基站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个是采用抽样的方式,然后随机抽部分人,给你装个小盒子,通过这个小盒子来统计。

当然,不会直接装在 ...

90后表示入门中。。。还望前辈以后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2G,3G,4G 网络,频段都不一样,从900MHz左右到2.6GHz左右都有频点,自制的话应该比较麻烦;另外,FDD的还 ...

啊哦 好吧 看来比较麻烦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J:
隔壁教室的手机信号也会被识别的,为什么不在进出门监控红外呢?

教室里只有一个门开,感觉不能装安装进出门红外监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最终的目的是想知道教室里有没有人!对吗?那可以在教室里安装个热式红外传感器和移动物体微波传感器。 ...

这两个东西做起来难吗? 我是菜鸟。。。

网友K:
引用 楼主:
国外的。。。估计得10多年才引进。。。

扯淡,几十年就的老技术。
当初电子车到处巡逻,抓收听敌台的,收看锅的。

有线电视统计实在太简单,都数字化了,有线电视台那边实时看到。
你家电视什么时候开,看的什么节目,一清二楚!不需要打电话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扯淡,几十年就的老技术。
当初电子车到处巡逻,抓收听敌台的,收看锅的。

额 好吧 被科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东西做起来难吗? 我是菜鸟。。。

自己去找一下双鉴红外探测器,很好做的。成本低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K:
扯淡,几十年就的老技术。
当初电子车到处巡逻,抓收听敌台的,收看锅的。

现在有线电视都是走同轴cable线,基本是单向通信,有些双向的是有带CM猫调制或EOC,主要用于上网业务,现在用的城市不多,也很少人用;有些STB,可以插网线,但是用于视频点播业务(如电影)。所以现在STB一般是不带收视率统计功能的,是第三方调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教室里只有一个门开,感觉不能装安装进出门红外监控把?

为什么不行?

网友:
看新闻里说的那个叫做伪基站的东西不是可以搜索周围的手机,发送垃圾短信的吗,不知道这设备是不是可以给所有手机发送还是其中一小部分

网友:
得5模13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扯淡,几十年就的老技术。
当初电子车到处巡逻,抓收听敌台的,收看锅的。

除了部分双向机顶盒,大部分都是单向的。就是说有线网络公司不会知道你在看什么台的。

楼主:
目前教室里只开一哥们 不现实

网友:
几十年前,TG检测收听敌台,是政治讹诈的,忽悠住一个是一个

网友:
这个,运营商都可以定位手机的,基站密集的地方,可以定位到房间,10086客服那就能查,几秒搞定,但不对外开放,要查需要拿公安部的什么令去。

所以,让手机连到你自己的基站上,就知道手机在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教室里只开一哥们 不现实

两个红外,安装到不同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最终的目的是想知道教室里有没有人!对吗?那可以在教室里安装个热式红外传感器和移动物体微波传感器。 ...

这个东西有什么局限性吗?一般有效范围多大? 自己做的话花费大概多少?容易吗?

网友:
我想到两个方案:
1.环境开通免费wifi,wifi后台看几个人去连
2.微信\qq\陌陌之类的放上漂亮妹子照片,看看几个人加你为好友
非技术性的解决方案

网友:
教室外没人用手机的话技术上就很简单,把手机发射频段的信号滤波放大检波后插个指针表就可以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