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内核学习笔记00(回头看周立功Tinyos51)_2014_4_11

楼主(2014-04-11):
*********************
非局部远程跳转

引入 相关概念
*********************

笔记01 学到一半,感觉还是从 Tinyos51开始比较好,原因,
1、周立功开源相关资料,并且有《项目驱动——单片机应用设计基础》及其课件;
2、感觉适合循序渐进。

《项目驱动》推荐的学习顺序,

<setjmp.h>头文件

<setjmp.h>头文件 声明 setjmp()  和 longjmp() ,使用它们可以实现非局部跳转;同时<setjmp.h> 还声明了jmp_buf数据类型。

<setjmp.h>提供了以下机制:
  •   jmp_buf:数组类型变量,用于保存恢复调用环境所需的上下文信息。
  •   setjmp:将程序上下文信息保存到跳转“缓冲区(jmp_buf类型的数组)”。
  •   longjmp:将程序上下文信息从“缓冲区”恢复,实现非局部远程跳转。

小知识:局部变量bp

jmp_buf

注意事项
setjmp和longjmp函数必须协同使用,在调用longjmp函数之前必须保证至少调用setjmp函数一次,否则将出现程序奔溃。

网友:
标记,回头看看,貌似不错哦

楼主:
***********************
setjmp.h 应用范例

***********************

还需要找其它例子来辅助理解,
http://www.cnblogs.com/lq0729/archive/2011/10/23/2222117.html

再补充几个简单的,
http://blog.csdn.net/wzzfeitian/article/details/9325061

http://blog.csdn.net/wykwdy007/article/details/6535322

不同的编译器(优化或不优化)对结果有影响,原因就是 bp。

网友:
竟然还是动态的,支持楼主分享

网友:
好直观啊!!!

网友:
这是基于51的?

网友:
竟然会动!赞

楼主:
**********************
复习一下
**********************

课件是利用 TKSTUDIO 和 SDCC 完成的,改成 KEIL 问题也不大,暂时忽略 编译器和IDE。

课件重写了 SETJMP 和 LONGJMP ,从学习角度上看,重新这两个函数 有些早而且 增加了难度,放在后面可能效果更好。所以,这里暂时不分析 怎样重新这两个函数。

然后,下一步就利用 这两个 函数 实现 最简单的 多任务 系统。

网友:
好强大的样子

网友:
好强大的图

网友:
露珠竟然看这个,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楼主:
**********************
复习一下
**********************

************************
最简单的多任务模型

************************

把课件形式改了一下,内容没变。

程序分析

循环往复。

网友:
会动的图……赞

网友:
动态图课件?

网友:
瞬间感觉高大上

网友:
确实好强大的图,楼主介绍下怎么做这样的图,我们也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
最简单的多任务模型

**********************
让任务互不干扰

**********************

这个很好理解,每个任务使用独立的堆栈

楼主:
引用 楼主:
**********************
让任务互不干扰

*********************
任务切换的 第一原动力

*********************

用setTaskJmp()模拟任务调用setjmp()

setTaskJmp()的指针有些绕,

搜一下,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 ... s5oRiHPJ0mxs6MDqeRq
c语言*p++是什么意思?

i=*p++ 相当于 i=*(p++),又相当于 i=*p; p++。

(我以后不会用这种写法的,*p++ 是个不好的用法。)

然后,就可以了,

setTaskJmp就是预设值,启动作用,有点像种子基金。

网友A:
很好   记着   tinyos5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   记着   tinyos51

***********************
先把 第一版 仿真出来
***********************

有点波折,尝试用KEIL不成功,bp 指针不会作。只能下载了TKStudio,10秒搞定,工程文件等什么配置都不需要,直接打开工程就可以编译。
http://www.embedtools.com/pro_tools/emluator/studio.asp

虽然第一次使用,界面感觉还是挺熟悉的。

修改了两个任务,各加了一个端口输出。

main.c 还是蛮清爽的,

void task0 (void)
{
    while (1) {
        __GucTask0++;
                P1=1<<(__GucTask0%8);

        tnOsSched();
    }
}

void task1 (void)
{
    while (1) {
        __GucTask1++;
                P2=1<<(__GucTask1%8);
        tnOsSched();
    }
}

void main (void)
{
    tnOsInit();
    tnOsTaskCreate(task0, __GucTaskStks[0]);
    tnOsTaskCreate(task1, __GucTaskStks[1]);
    tnOsStart();
}

楼主:
引用 楼主:
***********************
先把 第一版 仿真出来
***********************

********************
内核组成函数

*******************

任务的识别

/*********************************************************************************************************
  任务控制块
*********************************************************************************************************/
struct tn_os_tcb {
    jmp_buf       jbTaskContext;                                        /*  任务上下文                  */
    unsigned char ucTaskStat;                                           /*  任务状态                    */
};
typedef struct tn_os_tcb    TN_OS_TCB;

static data TN_OS_TASK_HANDLE __GthTaskCur;

变量名中的 tn 表示 tiny,th 表示 task handle 任务句柄,_G 可能表示 静态变量uc表示 unsigned char

内核API

void tnOsInit (void)
{
    TN_OS_TASK_HANDLE thTask;                                           /*  操作的任务                  */

    for (thTask = 0; thTask < TN_OS_MAX_TASKS; thTask++) {
        __GtcbTasks[thTask].ucTaskStat = __TN_TASK_FLG_DEL;             /*  任务处于删除状态            */
    }
    __GthTaskCur = 0;                                                   /*  初始任务为0号任务           */
}

/*********************************************************************************************************
** Function name:           tnOsTaskCreate
** Descriptions:            创建任务
** input parameters:        pfuncTask: 任务函数
**                          pucStk:    堆栈位置,堆栈至少要16个字节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任务句柄, -1为失败
*********************************************************************************************************/
TN_OS_TASK_HANDLE tnOsTaskCreate (void (*pfuncTask)(void), idata unsigned char *pucStk)
{
    TN_OS_TASK_HANDLE thRt;                                             /*  返回值                      */

    /*
     *  搜索空闲的任务控制块
     */
    for (thRt = 0; thRt < TN_OS_MAX_TASKS; thRt++) {
        if (__GtcbTasks[thRt].ucTaskStat == __TN_TASK_FLG_DEL) {

            /*
             *  搜索到,创建任务
             */
            setTaskJmp(pfuncTask, pucStk, __GtcbTasks[thRt].jbTaskContext);
            __GtcbTasks[thRt].ucTaskStat = __TN_TASK_FLG_RDY;           /*  任务就绪                    */
            return thRt;
        }
    }
    return -1;
}

变量名中的 rt 表示 return,puc 表示 指向 unsigned char 的指针,

/*********************************************************************************************************
** Function name:           tnOsStart
** Descriptions:            启动操作系统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tnOsStart (void)
{
    longjmp(__GtcbTasks[0].jbTaskContext);                              /*  执行0号任务                 */
}

/*********************************************************************************************************
** Function name:           tnOsSched
** Descriptions:            任务调度:执行下一个任务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tnOsSched (void)
{
    TN_OS_TASK_HANDLE   thTask;                                         /*  操作的任务                  */
    char                cTmp1;
    TN_OS_TASK_HANDLE   thTmp2;
    volatile data char *pucTmp3 = (void *)0;

    thTmp2 = __GthTaskCur;

    /*
     *  执行下一个任务
     */
    for (thTask = 0; thTask < TN_OS_MAX_TASKS; thTask++) {
        thTmp2++;
        if (thTmp2 >= TN_OS_MAX_TASKS) {
            thTmp2 = 0;
        }
        if ((__GtcbTasks[thTmp2].ucTaskStat & __TN_TASK_FLG_RDY) != 0) {

            cTmp1 = setjmp(__GtcbTasks[__GthTaskCur].jbTaskContext);    /*  保存当前任务上下文          */
            if (cTmp1 == 0) {
                __GthTaskCur = thTmp2;
                longjmp(__GtcbTasks[thTmp2].jbTaskContext);             /*  执行指定任务                */
            }
            return;
        }
    }

    /*
     *  等待本任务就绪
     */
    pucTmp3 = (volatile data char *)(&(__GtcbTasks[thTmp2].ucTaskStat));
    while ((*pucTmp3 & __TN_TASK_FLG_RDY) == 0) {
    }
}

变量名中 Tmpx 表示 第x个 临时变量。

/*********************************************************************************************************
** Function name:           tnOsTaskDel
** Descriptions:            删除任务
** input parameters:        thTask: 任务句柄, -1为删除自身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tnOsTaskDel (TN_OS_TASK_HANDLE thTask)
{
    /*
     *  检查参数
     */
    if (thTask == -1) {
        thTask = __GthTaskCur;
    }
    if (thTask >= TN_OS_MAX_TASKS || thTask < 0) {
        return;
    }

    /*
     *  删除任务
     */
    __GtcbTasks[thTask].ucTaskStat = __TN_TASK_FLG_DEL;

    /*
     *  删除自身,则执行下一个任务
     */
    if (thTask == __GthTaskCur) {
        tnOsSched();
    }
}

变量命名规则很重要,要不然看起来很累。

网友:
楼主,你那个gif的课件用啥做的···好奇···

好吧,我好像没有关注帖子的重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
内核组成函数

************************
细节理解

************************

static   data  TN_OS_TASK_HANDLE    __GthTaskCur;

void  thOsInit  (void)
{
       TN_OS_TASK_HANDLE    thTask;

       for  (thTask  =  0;  thTask  <  TN_OS_MAX_TASKS;  thTask++)  {

               __GtcbTasks[thTask].ucTaskStat  =  TN_TASK_FLG_DEL;
       }

       __GthTaskCur    =   0;

}

TN_OS_TASK_HANDLE tnOsTaskCreate (void (*pfuncTask)(void), idata unsigned char *pucStk)
{
    TN_OS_TASK_HANDLE thRt;                                             /*  返回值                      */

    /*
     *  搜索空闲的任务控制块
     */
    for (thRt = 0; thRt < TN_OS_MAX_TASKS; thRt++) {
        if (__GtcbTasks[thRt].ucTaskStat == __TN_TASK_FLG_DEL) {

            /*
             *  搜索到,创建任务
             */
            setTaskJmp(pfuncTask, pucStk, __GtcbTasks[thRt].jbTaskContext);
            __GtcbTasks[thRt].ucTaskStat = __TN_TASK_FLG_RDY;           /*  任务就绪                    */
            return thRt;
        }
    }
    return -1;
}

void  tnOsStart (void)
{
    longjmp(__GtcbTasks[0].jbTaskContext);                                     // 执行0号任务
}

void tnOsSched (void)
{
    TN_OS_TASK_HANDLE   thTask;                                         /*  操作的任务                  */
    char                cTmp1;
    TN_OS_TASK_HANDLE   thTmp2;
    volatile data char *pucTmp3 = (void *)0;

    thTmp2 = __GthTaskCur;

    /*
     *  执行下一个任务
     */
    for (thTask = 0; thTask < TN_OS_MAX_TASKS; thTask++) {
        thTmp2++;
        if (thTmp2 >= TN_OS_MAX_TASKS) {
            thTmp2 = 0;
        }
        if ((__GtcbTasks[thTmp2].ucTaskStat & __TN_TASK_FLG_RDY) != 0) {

            cTmp1 = setjmp(__GtcbTasks[__GthTaskCur].jbTaskContext);    /*  保存当前任务上下文          */
            if (cTmp1 == 0) {
                __GthTaskCur = thTmp2;
                longjmp(__GtcbTasks[thTmp2].jbTaskContext);             /*  执行指定任务                */
            }
            return;
        }
    }

    /*
     *  等待本任务就绪
     */
    pucTmp3 = (volatile data char *)(&(__GtcbTasks[thTmp2].ucTaskStat));
    while ((*pucTmp3 & __TN_TASK_FLG_RDY) == 0) {
    }
}

void tnOsTaskDel (TN_OS_TASK_HANDLE thTask)
{
    /*
     *  检查参数
     */
    if (thTask == -1) {
        thTask = __GthTaskCur;
    }
    if (thTask >= TN_OS_MAX_TASKS || thTask < 0) {
        return;
    }

    /*
     *  删除任务
     */
    __GtcbTasks[thTask].ucTaskStat = __TN_TASK_FLG_DEL;

    /*
     *  删除自身,则执行下一个任务
     */
    if (thTask == __GthTaskCur) {
        tnOsSched();
    }
}

楼主:
************************
时间片轮询多任务操作系统

************************

void task0 ( void )
{
    TMOD = ( TMOD & 0xF0 ) | 0x01;
    TL0 = 0x00;
    TH0 = 0x00;
    TR0 = 1;
    ET0 = 1;
    TF0 = 0;
                            //允许time0中断

    while ( 1 )
    {
        __GucTask0 ++;
    }
}

void task1 ( void )
{
    while ( 1 )
    {
        __GucTask1 ++;
    }
}

void timer0ISR( void ) __interrupt 1        //时钟节拍中断服务程序
{
    tnOSTimeTick();                            //时钟节拍处理程序
}

void main ( void )
{
    tnOsInit ();
    tnOsTaskGreate ( task0, __GucTaskStks[0] );
    tnOsTaskGreate ( task1, __GucTaskStks[1] );
    tnOsStart ();
}

由于TCB增加了一个uiTicks,则在tnOsInit()中进行初始化。
void  tnOsInit (void)
{
       TN_OS_TASK_HANDLE  thTask;                                                        // 操作的任务

       for (thTask = 0; thTask < TN_OS_MAX_TASKS; thTask++) {
               __GtcbTasks[thTask].ucTaskStat = __TN_TASK_FLG_DEL;     // 任务初始处于删除状态
               __GtcbTasks[thTask].uiTicks        = 0;                                       // 设置初值
       }

        __GthTaskCur = 0;                                                                                 // 初始运行0号任务
}

        由于tnOsTaskCreate()要操作TCB,而时钟节拍中断中也要操作TCB,因此tnOsTaskCreate()中操作TCB的代码为临界区代码,要避免被时钟节拍中断打断。
        TinyOS51中采用开/关中断的方式解决此问题。

TN_OS_TASK_HANDLE  tnOsTaskCreate(void (*pfuncTask)(void),
                                     idata  unsgined char *pucStk)
{
TN_OS_TASK_HANDLE  thRt;

for (thRt = 0; thRt < TN_OS_MAX_TASKS; thRt++) {
        EA = 0;                                                                                                    // 禁止中断
        if (__GtcbTasks[thRt].ucTaskStat == __TN_TASK_FLG_DEL) {
                          setTaskJmp(pfuncTask, pucStk, __GtcbTasks[thRt].jbTaskContext);
                          __GtcbTask[thRt].ucTaskStat = __TN_TASK_FLG_RDY;
                EA = 1;                                                                                                   // 允许中断
                return thRt;
        }
        EA = 1;                                                                                                    // 允许中断
}

变量命名规则,_ 表示内部引用。

       在TinyOS51 V1.1中,如果不允许中断,则时钟节拍中断服务程序不会运行,因此,在tnOsStart()中增加允许中断的代码。

       void  tnOsStart (void)
       {
        EA = 1;                                                                      // 允许中断
        longjmp (__GtcbTask[0].jbTaskContext);                // 执行0号任务
        }

大多数操作系统中的延时管理和中断服务程序中的任务切换功能,分别是用两个函数实现的,由于TinyOS51 V1.1是纯粹的时间片轮询操作系统,非时钟节拍中断的中断服务程序不进行任务切换操作,因此将二者合二为一

static void __tnOsSched (void)
{
    TN_OS_TASK_HANDLE   thTask;                                         /*  操作的任务                  */
    char                cTmp1;
    TN_OS_TASK_HANDLE   thTmp2;
    volatile data char *pucTmp3 = (void *)0;

    thTmp2 = __GthTaskCur;

    /*
     *  执行下一个任务
     */
    EA = 0;
    for (thTask = 0; thTask < TN_OS_MAX_TASKS; thTask++) {
        thTmp2++;
        if (thTmp2 >= TN_OS_MAX_TASKS) {
            thTmp2 = 0;
        }
        if ((__GtcbTasks[thTmp2].ucTaskStat & __TN_TASK_FLG_RDY) != 0) {

            cTmp1 = setjmp(__GtcbTasks[__GthTaskCur].jbTaskContext);    /*  保存当前任务上下文          */
            if (cTmp1 == 0) {
                __GthTaskCur = thTmp2;
                longjmp(__GtcbTasks[thTmp2].jbTaskContext);             /*  执行指定任务                */
            }
            EA = 1;
            return;
        }
    }
    EA = 1;

    /*
     *  等待本任务就绪
     */
    pucTmp3 = (volatile data char *)(&(__GtcbTasks[thTmp2].ucTaskStat));
    while ((*pucTmp3 & __TN_TASK_FLG_RDY) == 0) {
    }
}

       在中断中切换任务,不能再使用longjmp(),因为中断需要使用专用返回指令RETI,非RET指令。
//在SDCC51编译器中,若使用__naked修饰函数,则说明此函数无保护函数
char longjmpInISR( jmp_buf jbBuf ) __naked
{
    unsigned char ucSpSave;            //用于保存堆栈指针的变量
    data unsigned char *pucBuf = ( data void * )0;            //指向上下文信息存储位置的指针

    pucBuf = ( data unsigned char * )jbBuf;
    ucSpSave = *pucBuf ++;
    bp = *pucBuf ++;
    *( ( data unsigned char * )ucSpaSave ) = *pucBuf ++;
    *( ( data unsigned char * )( ( char )( unSpSave - 1 ) ) ) = *pucBuf;
    SP = ucSpSave;

    DPL = 1;
    __asm
    RETI
    __endasm;
}

***************************
已经开始变复杂了。

可以参考 http://bbs.eeworld.com.cn/thread-311494-1-1.html 辅助理解。感觉这篇文章更容易理解些

楼主:
引用 楼主:
************************
时间片轮询多任务操作系统

******************
学而时习之

******************

都学了些什么?

1、月光宝盒:setjmp 和 longjmp,通过这对函数,实现不同时空(函数)之间的跳跃。

   感觉就像 去游泳,游泳前 要把换衣服,把衣服存到衣柜里,衣服就是上下文信息,衣柜就是堆栈。

   顺便再学一学堆栈,

http://xd.ccec.edu.cn/mcu/uploads/media/flash/2-3.swf

同时发现这个课件的一个大缺点:居然无视 PC 的存在。

2、jmp_buf 是 上下文信息,相当于 封装了 要保存的信息,类似 三件套 工作服(上衣、衬衫,裤子,bp sp pc),不担心穿错。

3、然后就是一个白领 在一天中做不同的事情,任务调换

利用了1和2中的原理,

4、解决一个问题,调用任务前,初始化任务。

5、然后就是 TINYOS51 第v1.0,有几个更新,

增加了 TCB ,用来标示任务

另外,增加了几个正规的函数名称
A、void tnOsInit (void),初始任务为0号任务
B、tnOsTaskCreate ( ),主要调用 setTaskJmp( ),创建任务
C、void tnOsStart (void),执行0号任务
D、void tnOsSched (void),任务调度:执行下一个任务

删除任务其实还用不到。

5、然后 在 V1.0 基础上,增加了时间轮询

*********************
还是有点难度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
学而时习之

*******************
信号量

*******************

/*********************************************************************************************************
** Function name:           tnOsSemCreate
** Descriptions:            创建一个信号量
** input parameters:        posSem: 指向信号量变量的指针
**                          cCount: 信号量初始值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参考tiny_os_51.h关于返回值的定义
*********************************************************************************************************/
char tnOsSemCreate (data TN_OS_SEM *posSem, char cCount)
{
    if (posSem == (data TN_OS_SEM *)0) {
        return TN_OS_PAR_ERR;
    }
    posSem->cCount = cCount;
    return TN_OS_OK;
}

/*********************************************************************************************************
** Function name:           tnOsSemPend
** Descriptions:            等待一个信号量
** input parameters:        posSem:     指向信号量变量的指针
**                          uiDlyTicks: 等待的时间,0为无限等待。以时钟节拍为单位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信号量当前值
*********************************************************************************************************/
char tnOsSemPend (data TN_OS_SEM *posSem, unsigned int uiDlyTicks)
{
    unsigned char cCount;                                               /*  信号量计数值                */

    if (posSem == (data TN_OS_SEM *)0) {
        return 0;
    }

    EA = 0;
    if (posSem->cCount > 0) {                                           /*  有信号量,直接获得          */
        posSem->cCount--;
        cCount = posSem->cCount;
        EA = 1;
        return cCount;
    }

    /*
     *  等待信号量
     */
    __GtcbTasks[__GthTaskCur].uiTicks    = uiDlyTicks;
    __GtcbTasks[__GthTaskCur].ucTaskStat = __TN_TASK_FLG_SEM;
    __GtcbTasks[__GthTaskCur].pvEvent    = (data void *)posSem;

    EA = 1;
    __tnOsSched();
    EA = 0;

    if (__GtcbTasks[__GthTaskCur].ucTaskStat == __TN_TASK_FLG_RDY) {    /*  等到信号量                  */
        cCount = posSem->cCount;
        EA = 1;
        return cCount;
    }

    /*
     *  没有等到信号量
     */
    __GtcbTasks[__GthTaskCur].ucTaskStat = __TN_TASK_FLG_RDY;
    __GtcbTasks[__GthTaskCur].pvEvent    = (data void *)0;
    EA = 1;
    return TN_OS_TIME_OUT;
}

/*********************************************************************************************************
** Function name:           tnOsSemPost
** Descriptions:            发送一个信号量
** input parameters:        posSem:  指向信号量变量的指针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参考tiny_os_51.h关于返回值的定义
*********************************************************************************************************/
char tnOsSemPost (data TN_OS_SEM *posSem)
{
    TN_OS_TASK_HANDLE thTask;                                           /*  操作的任务                  */

    if (posSem == (data TN_OS_SEM *)0) {
        return TN_OS_PAR_ERR;
    }

    EA = 0;

    /*
     *  信号量增加
     */
    if (posSem->cCount < 0x7f) {
        posSem->cCount++;
    }

    /*
     *  查找等待的任务
     */
    for (thTask = 0; thTask < TN_OS_MAX_TASKS; thTask++) {
        if (__GtcbTasks[thTask].ucTaskStat == __TN_TASK_FLG_SEM) {
            if (__GtcbTasks[thTask].pvEvent == (data void *)posSem) {
                break;
            }
        }
    }

    if (thTask >= 0 && thTask < TN_OS_MAX_TASKS) {

        /*
         *  激活等待的任务
         */
        posSem->cCount--;
        __GtcbTasks[thTask].ucTaskStat = __TN_TASK_FLG_RDY;
        __GtcbTasks[thTask].pvEvent    = (data void *)0;
    }

    if (posSem->cCount < 0x7f) {
        EA = 1;
        return TN_OS_OK;
    }
    EA = 1;
    return TN_OS_EVENT_FULL;
}

示例,

3部曲,

网友:
不顶部行哦,这么好的笔记,难得哦。

网友:
记号,这个图文不错

楼主:
引用 楼主:
*******************
信号量

*****************
消息邮箱

*****************

其实 感觉 消息邮箱和信号量 差不多,是协调任务之间信息沟通的。

static idata unsigned char        __GucTaskStks[2][32];        // 分配任务堆栈
static unsigned char                __GucTask0;                // 任务0测试变量
static unsigned char                __GucTask1;                // 任务1测试变量
static TN_OS_MSG                __GomMsg;                // 定义消息邮箱

void task0 (void)
{
      TMOD  = (TMOD & 0xf0) | 0x01;
      TL0            = 0x0;
      TH0            = 0x0;
      TR0            = 1;
      ET0            = 1;
      TF0            = 0;                                        // 允许Timer0中断

      tnOsMsgCreate(&__GomMsg, 0);                        // 创建消息邮箱
      while (1) {
            __GucTask0 = tnOsMsgPend(&__GomMsg, 0);        // 等待消息到来
      }
}

void task1 (void)
{
      while (1) {
            __GucTask1++;
            tnOsMsgPost(&__GomMsg, __GucTask1);                // 发送消息到邮箱
            tnOsTimeDly(10);
      }
}
void time0ISR (void) __interrupt 1
{
       tnOsTimeTick();                                // 时钟节拍处理程序
}

void main (void)
{
      tnOsInit();
      tnOsTaskCreate(task0, __GucTaskStks[0]);
      tnOsTaskCreate(task1, __GucTaskStks[1]);
      tnOsStart();
}

邮箱实现的细节暂时 不打算深入,看了一下不难。
因为目标是简单 的 实时系统,其实 在信号量引入之前就已经实现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
消息邮箱

*********************
被忽视的调度器

*********************

其实,调度器就是核心,会调度器基本上就懂了TINYOS51,这方面课件衔接的并不好。

比如说,任务0 以上面的方式写出,比较容易理解,然后课件 再 TINYOS51 V1.0 时,过渡得不自然,忽略了调度器的细节的讲解(虽然有代码)。

这时,应该分析调度器的核心,不过调度器代码多了很多,因为引入了任务数组,去掉干扰,

就会发现,是一样的。

调度器之所以更复杂,是因为,

调度器其它代码1

    TN_OS_TASK_HANDLE   thTask;                                         /*  操作的任务                  */
    char                cTmp1;
    TN_OS_TASK_HANDLE   thTmp2;
    volatile data char *pucTmp3 = (void *)0;

    thTmp2 = __GthTaskCur;

    /*
     *  执行下一个任务
     */
    for (thTask = 0; thTask < TN_OS_MAX_TASKS; thTask++) {
        thTmp2++;
        if (thTmp2 >= TN_OS_MAX_TASKS) {
            thTmp2 = 0;
        }
        if ((__GtcbTasks[thTmp2].ucTaskStat & __TN_TASK_FLG_RDY) != 0) {

这些代码是因为采用了任务数组的形式,需要给下标赋值;同时 判断 打算执行的任务 状态 是准备好的。

调度器其它代码2

            return;
        }
    }

    /*
     *  等待本任务就绪
     */
    pucTmp3 = (volatile data char *)(&(__GtcbTasks[thTmp2].ucTaskStat));
    while ((*pucTmp3 & __TN_TASK_FLG_RDY) == 0) {
    }

这些代码是要确保要执行的任务是准备好的,如果没有准备好,就无限等下去。

TKS的调式还可以,准备单步调式一下。看看执行过程。

网友:
mark,很好的东西,不错不错。

楼主:
引用 楼主:
*********************
被忽视的调度器

*****************
最简单 的调试

理解 最基本的内容 TINYOS51 V1.0
*****************

开始调试, SP 指向 0x 61

然后,单步,

SP 指向 0x 63 ,向上移动了 两格,因为 地址 要占 两格,地址低位在下面,高位在上面。
堆栈保存的地址应该 是 009B。009B 就是跳转前 要执行的下一行命令地址。

然后,继续单步,

跳出,回到主函数,SP 变回 0x 61,PC 的值 变成 9B。

单步,又跳跃到函数中,

这时 ,SP 变成 0x 64 ,不理解为何 加了 3格,而不是2格?

然后,再单步

因为 多了 3个局部变量,所以 SP + 3 ,变成 0x 67。

。。。。。。

原理调试是这个样子啊!

目的不在于学习 调式,而是看看 任务0 和 任务1 是如何切换的,

所以,

最后,任务0 和 任务1 来回切换,过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2014-07-15):
setjmp和longjmp,哈哈我的菜,freertos实现了协程,rtx却没有,打算好好学习下这两个函数,争取在rtx中也添加协程支持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

网友(2014-09-25):
这个操作系统不能用KEIL编译吗?

网友(2018-05-12):
666啊,MARK了回头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