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麻烦大家推荐一款正负15V 5A的线性稳压电源

楼主(2014-04-11):
以前用的是国外的Condor / SL Power   线性电源 12 to 15V@3.4A/3A -12 to -15v@3.4/3A
制造商:        SL Power
产品种类:        线性电源
RoHS:        符合RoHS 详细信息
产品:        Linear Supplies
输出功率额定值:        45 W
输入电压:        100 VAC/120 VAC/215 VAC/230 VAC/240 VAC
输出端数量:        2
输出电压—通道1:        15 VDC
输出电流—通道1:        3 A
商用/医用:        Commercial
输出电压—通道2:        - 15 VDC
输出电流—通道2:        3 A
安装风格:        Panel
长度:        238.25 mm
宽度:        123.95 mm
高度:        69.85 mm
商标:        Condor / SL Power
尺寸:        238.25 mm L x 123.95 mm W

坏掉了,想换个新的,要求稳定,价格2000内,不知有推荐的吗? 谢谢!

网友A:
能否PM一下SLpower电源购买方式?

我也发帖子求过双输出线性电源推荐帖子
大家都是来劝我自己做.

网友:
最好自己做!

楼主:
自己不会做啊,春风的电源也迟迟不出来~

网友B:
最近打算买个普源的电源,DP832.两千出头.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近打算买个普源的电源,DP832.两千出头.不知道好不好用...

我也想买一个DP832,就是觉得0.01V,0.01mA的分辨率有点低.
如果要升级到1mV,1mA的分辨率,可能要好几百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PM一下SLpower电源购买方式?

我也发帖子求过双输出线性电源推荐帖子

SL Power电源是老外带过来的,他们带了了5台,做工是不错,唯一的缺点是没有短路保护,其中有2台是负载短裤烧坏了~

BTW:我也看中了Dp820,没有用过,就是不知稳定吗?

网友:
定电压的,自己做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买一个DP832,就是觉得0.01V,0.01mA的分辨率有点低.
如果要升级到1mV,1mA的分辨率,可能要好几百元. ...

升级到1mV分辨率的的应该是DP831A/DP832A,价格貌似在3K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不会做啊,春风的电源也迟迟不出来~

春风电源邮购部有卖的
http://www.mailshop.cn/product_d ... 6&super_id=1675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买一个DP832,就是觉得0.01V,0.01mA的分辨率有点低.
如果要升级到1mV,1mA的分辨率,可能要好几百元. ...

通过软件方法提高分辨率,正规途径是购买Key,价格确实要几百块(卖给美国人的貌似70刀)
这个网站提供破解...http://riglol.3owl.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过软件方法提高分辨率,正规途径是购买Key,价格确实要几百块(卖给美国人的貌似70刀)
这个网站提供破解.. ...

谢谢!到时买回来了可以参考一下.
可惜我不会英文,可能自己折腾不了.

网友:
如果效率和精度要求不大的话,直接用4个7815、7915并连制作,简单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