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使用了u-boot中的nand scrub命令,nand flash不能读写了

楼主(2014-04-12):
请教各位:昨天调试S3C2440Nand控制器,使用了u-boot中的nand scrub命令后,nand flash不能读写了,也不能从nand flash启动。但可以读ID可以,是什么原因,能恢复吗?请赐教 ,谢谢!

楼主:
请大家帮忙

网友:
这个命令是擦除整个flash了吧

网友(2014-07-07):
重新烧录看看

网友:
或者使用擦除命令擦除整块FLASH看看效果?LZ现在怎么样了,说一下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