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DHT11温湿度还没解决,再发一帖!请大侠帮忙

楼主(2014-04-12):
        买了个DHT11温湿度传感器模块,现在拿来测试,测试代码是资料配送的。我把模块测到的温湿度显示在液晶上,无论我怎么把模块加热还是加湿度,显示的数值就是不变!起初是以为模块坏了但是换了个新的后液晶上显示的数值还是不变,程序调试了几天了,之前是代码出现BUG有大侠帮解决了,现在这数值就是不刷新,各位大牛求解啊?

网友A:
你还把图纸啊什么的,都分开传上来,这样人家帮你看相对来说方便点,要让人下载附件,你会错过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把图纸啊什么的,都分开传上来,这样人家帮你看相对来说方便点,要让人下载附件,你会错过很的 ...

DHT11模块是单总线的,里面的代码也不大且都有备注。至于液晶模块原理图,单片机系统板的原理图我想应该不用上传了!

网友:
据我所知,DHT11的分辨率没有小数点。你可以做两个个灯,一个DHT11数据读取成功就闪烁,另外一个灯屏幕刷新就闪烁,看看是不是有那部分没有刷新,DHT11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下到底你那单片机有没有发出信号,或者是模块坏了,先排除下,缩小问题范围。

网友B:
上传个做好的程序给你
用的是1T的单片机,换做你的单片机,只需要把DHT11.C处的延时改好就行了

网友:
液晶字都显示出来了证明液晶显示是没有问题的,另DHT11温湿度小数部分都是0,读出来也没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传个做好的程序给你
用的是1T的单片机,换做你的单片机,只需要把DHT11.C处的延时改好就行了 ...

谢了!拿来看看,我用的也是1T单片机

网友:
楼主你的调试好了吗?
有小数部分吗,为什么我的输出数据,比如38.0%RH,26.0度,小数位为0呢

网友:
DHT11温度模块 湿度模块 温湿度模块 DHT11传感器(送杜邦线)-淘宝网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8324893935 这里有代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