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控制播放wav,VS1053的音量调节不起作用,如何解决?

楼主(2014-04-12):
制作了一个WAV播放器,使用的RBT6小系统板和VS1053模块,
各模块之间跳线连接,采用的是网上标准程序。
各种测试和放音都正常,就是不能调节音量,部分程序如下:
     VS_HD_Reset();
        VS_Soft_Reset();
        Volume=175;
        VS_Set_Vol(Volume);
        Vol_show(Volume);

在软件复位中,采用的是
        VS_WR_Cmd(SPI_MODE,0x0800);

请诸位高仙帮忙,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