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宝上的LED灯驱动,大家看看咋样?

楼主(2014-04-12):
要买些灯筒,发现这家16块,看图片没发现所谓的 “智能IC”,貌似变压器降压,电容滤波

楼主:
某著名牌子的驱动,貌似也没发现IC,做LED的朋友,是这样的吗

网友:
2F 的還可以

网友:
都有的,有些是用贴片的,就像第一个图是在那个大电容下面,第三个一定是贴片,这个我买多了

网友:
第一个ic在大电容下面,好像是一个恒流的IC。

网友:
哥们第一张的就算了吧,纯粹垃圾
搞得到的话,弄几个第二张图片的还不错
买驱动要先确定灯珠的参数,几串几并,电压和电流分别多少
要求隔离还是非隔离
功率因素有无要求
手机拍摄的频闪介意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