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SmartRF04EB自动升级、修改USB Device ID经验

楼主(2014-04-12):
    在调试CC2531时发现个坑爹的问题,淘宝上买的山寨SmartRF04EB都是同一个USB Device ID  :0050,两个以上的SmartRF04EB没法用,固件版本并不是最新的,打开时总提示升级,麻烦啊!用EC5升级SmartRF Studio 7提供的BOOTLOAD,电脑不能识别,真是欲哭无泪!
     GOOGLE了大把的零碎资料,就是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法,不过也获得了有用的信息,SmartRF Flash Programmer 1.5带的SmartRF04DD BOOTLOAD有增加USB在线升级功能,实测烧到SmartRF04EB后,电脑能识别了,也可以通过USB在线升级固件了,遇到了另一个坑爹的问题SmartRF Studio 7不能识别SmartRF04DD。又是一通GOOGLE,发现两个只是BOOTLOAD不同,固件是同一个,看来只能想个招,修改硬件ID了,让电脑识别成SmartRF04EB,从驱动程序的INF文件中找到USB的硬件ID信息后,在srf04dd_bootloader.hex文件中搜索到SmartRF04DD的VID(a011)和PID(20dd),在文件的第15行,对比srf04dd_bootloader.hex和srf04eb_fwid0400.hex两个文件确定了之后,就动手修改,烧完修改后的BOOTLOAD,电脑识别为SmartRF04EB,测试自动升级OK,SmartRF Studio 7直接控制CC2531 OK。还有个USB Device ID 的问题要解决,在文件中搜索5000没结果,搜索50倒是一堆,但不确定是哪个,考虑到USB配置信息VID、PID离得近,刚好后面又有个50,决定改这个试试,改成55,烧写成功,插入USB,SmartRF Studio 7识别出来USB Device ID:0055,终于搞定!!!下面整理下操作步骤:
1、修改srf04dd_bootloader.hex,PID由20dd修改为20eb,USB Device ID修改为55,后保存。如下图

2、用U-EC5把BOOTLOAD烧进SmartRF04EB仿真器里,操作参照下面图顺序来。

3、上面写入成功后。看得到电脑USB口上,电脑马上能识别,安装驱动。打开SmartRF Studio 7,可以识别双击打开,按提示升级固件,至此升级完成。

楼主:
附上修改过PID的bootload:

网友:
顶下,精神可嘉!

网友(2014-06-12):
很不错的教程

网友(2014-07-13):
支持心得和解决方法的总结

网友(2014-08-15):
好东西,解决了大问题,多谢LZ

网友:
是的是的,没错!

网友:
LZ SmartRF04EB能不能用Packet Sniffer进行抓包!我把SPI的那几个IO也接上了但还 是无法建立Packet Sniffer的抓包环境 !

网友A(2014-10-16):
请问楼主,用这个方法升级后的SmartRF04EB,可以对CC2541烧录程序吗?
我现在从淘宝买的的仿真器,烧录CC2530、CC2531、CC2540都没有问题,就是不能烧录CC2541。
不想再花钱买贵的仿真器了,如果楼主的方法能解决的话,就太好了。
请楼主解答。谢谢!!

网友:
楼主解决问题的思路很犀利。。。

网友:
坐等楼主答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用这个方法升级后的SmartRF04EB,可以对CC2541烧录程序吗?
我现在从淘宝买的的仿真器,烧录CC25 ...

不支持2541

网友:
好的,多谢了。看来我的买个贵点的了。

网友(2015-02-03):
谢谢分享,我试试看

网友(2017-03-15):
哈哈,终于搞好了,之前烧录bootloader后识别不了,头疼许久,终于在这找到了答案,感谢分享!

网友(2017-05-10):
教程文件都不错,刚用此方法将0045的升级成004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