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02最多能驱动几路电机,用来做车用仪表盘

楼主(2014-04-12):
问一下 KE02最多能驱动几路电机,用来做车用仪表盘
• Timers
– One 6-channel FlexTimer/PWM (FTM)
– Two 2-channel FlexTimer/PWM (FTM)
– One 2-channel periodic interrupt timer

这是可以驱动5路吗?谢谢

网友A:
楼主是驱动什么类型的电机呀?
PIT用来驱动电机,感觉不好操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驱动什么类型的电机呀?
PIT用来驱动电机,感觉不好操作吧

就是用在汽车仪表盘上的那种双相小电机

网友:
有刷还是无刷?无刷的话最多一个,有刷的话,至少可以驱动三个,没有其他功能要占用FTM的话

网友B:
对电机这一块不是很熟悉,所以建议楼主描述清楚你的电机需要怎么样的信号,才能考虑KE02的硬件资源是否够。

网友:
仪表飞思卡尔有专门的汽车仪表方案,四电机mc9s12hz(y)系列,六电机xhz,mpc5606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电机这一块不是很熟悉,所以建议楼主描述清楚你的电机需要怎么样的信号,才能考虑KE02的硬件资源是否够。 ...

仪表应该用步进电机,伟力很多,vid23,vid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