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热熔胶枪的朋友吗,其功率是怎么测量的?维权求助!

楼主(2014-04-12):
手里的小胶棒用完了,还有些大的,就像买个功率大点的大胶枪(11mm胶棒),图便宜买了后面图中的胶枪,厂家给出功率是60w,经过这两天使用,发现预热十多分钟才有熔胶流出,而且挤出的胶流动性也不够,粘结性不强,挤出时很费劲,也挤不了几下,要用还得要等,还不如原来的小胶枪(20W)的,手里暂时没有功率计可用,用万用表测了下,刚使用时电流才90mA左右,电压230V,计算功率才20W左右,怪不得这么慢,PTC加热应该是纯阻性的吧,计算计算功率的方法应该没错,由于没找到相关测试标准,正在同卖家维权当中,有了解这个的朋友请帮忙,到底怎么测量功率呀?

楼主:
另外这款胶枪没开关没指示灯,使用不方便,体积还不小.

网友A:
一看个头就不到6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个头就不到60W

上面标签上写的也是60W,比我的20W的大不少,没用过也没见过60W的

网友:
楼主需要的是一个功率计。
六七十,也不贵。

网友B:
冷态时测下电阻值算下

楼主:
下厂校准客户的功率计时用下,基本上都有,不想买,用不了多少,你推荐那款好像搞过优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冷态时测下电阻值算下

电阻1.23k,p=39.34W,这样的意义何在,我的参数都是在刚插电没热之前测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1.23k,p=39.34W,这样的意义何在,我的参数都是在刚插电没热之前测量的

里面的发热元件为PTC,所以消耗电流不是固定的,温度到了就会降得非常小

楼主:
电流加温时90mA不是也没60W吗

网友:
纯阻性负载    一定要量热态时的电流   P=UI     十不离八九

网友:
小枪是比大的快

网友C:
便宜东西,何必较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便宜东西,何必较真

这不是一个小问题,想在没有行业标准规范,淘宝中都这么标示估计是行业欺骗呀,唯独有HAKKO805也是100W的,那个立刻可以出胶,肯定是足功率的,没用过,看宣传说的

楼主:
给大家来点猛料,没见过谁测试过这个东西,测试结果见图吧,功率不够,怪不得不好用

网友D:
楼主我跟你用的一样的,为什么我的很好用。。。一分钟胶就出来了,流动性也很好。价格好像是20,还送30根胶棒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跟你用的一样的,为什么我的很好用。。。一分钟胶就出来了,流动性也很好。价格好像是20,还送30根胶 ...

厂家说后来的供货多少有点不一样,退回去了看原因,你的功率估计是大的

网友:
垃圾扔了算了。在沃尔玛买的上海产的像是正规产品的11mm的30W胶枪被我扔了,根本化不了胶,生不如死,不如淘宝10元的7mm的20W胶枪。

楼主:
是呀,现在感觉小胶枪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