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了TLV3501滞回比较的问题

楼主(2014-04-12):
本来事项用TLV3501进行滞回比较的,但是仿真效果不是想要的,分析原因时将电路简化,将输入信号与1V进行比较,结果在正弦波的一个周期中出现了两个周期的方波。如下图,从正弦波的相位为0开始分析,刚开四,正弦波幅值为0V,即反相端为0,而正相端为1,Vp-Vn > 0,输出高电平,随着正弦波幅值的增加,当大于1V时, Vp-Vn < 0,输出为低。经过峰值后,再次到达1V后,反相端电压比正相端电压低,输出为高。但是当正弦波低于0V后,Vp-Vn>0,应该是继续保持高电平 的,为什么这个时候是低电平呢?

网友A:
比较器供电 改为正负电源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器供电 改为正负电源看看

TLV3501是单电源供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TLV3501是单电源供电的

单电源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TLV3501是单电源供电的

输入摆到地电平一下,会是什么状况。也许是你仿真软件对这种情况作了特殊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