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延时的好方法么?

楼主(2014-04-12):
我知道一种是直接#3,这样的延时。另一种是:
reg[13:0] delay;        //500us延时计数器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delay <= 14'd0;
        else if(delay < 14'd12500) delay <= delay+1'b1;

wire delay_done = (delay == 14'd12500);        //1ms延时结束

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干嘛要用第二种这么麻烦?

网友:
Verilog是描述性语言,最终要生成查找表和触发器的网络,你试试仿真用的#3能生成什么

网友:
一一定要数字电路可以实现的啊

网友:
写testbench可以用#

网友:
用计数器延时才能综合成实际电路

网友A:
学FPGA最大的误区就是把verilog当成c语言看待
楼主恰恰正在误区里面徘徊,赶紧改邪归正吧
把你写的verilog,在纸上画个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FPGA最大的误区就是把verilog当成c语言看待
楼主恰恰正在误区里面徘徊,赶紧改邪归正吧
把你写的verilog ...

受益了!

网友:
其实我进来就是想知道还有什么好方法吗?简单点的,比如一两个周期的,有什么语句?我一般用<=多赋值几次,或者多写两个空状态。不知道还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好好学,把基础认清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