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移动显示

楼主(2014-04-12):
请教:
       LCD分两行显示,第1行静止不动,第2行显示内容较多,需往左移动显示。
      请问用何方式能实现上述功能。

网友A:
用的什么LCD?1602? 建立显示BUFFER,显示时候先写入BUFFER,然后操作BUFFER里面的内容移位,然后送显示。

网友B:
用一个数组当做显示缓冲区,内容填充好后整个数组往lcd传送。
第二行要向左移动,那么就定时修改对应显示缓冲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LCD?1602? 建立显示BUFFER,显示时候先写入BUFFER,然后操作BUFFER里面的内容移位,然后送显示。 ...

谢谢回复,用64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个数组当做显示缓冲区,内容填充好后整个数组往lcd传送。
第二行要向左移动,那么就定时修改对应显示缓 ...

谢谢!本以为LCD屏控制器能自动移动内容,但实际试验仅能整屏移动。不了解LCD性能,不能确定能否使用控制器自移动功能,所以讨教。
请问用填充方式,LCD显示会抖动吗?

网友A:
一般来说,不会抖动的。当然了,单片机速度不要太慢,在一行扫描的时间周期内,要完成数据的移动操作。不然就会偶尔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不会抖动的。当然了,单片机速度不要太慢,在一行扫描的时间周期内,要完成数据的移动操作。不然 ...

谢谢!我着手做它。再次感谢各位同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本以为LCD屏控制器能自动移动内容,但实际试验仅能整屏移动。不了解LCD性能,不能确定能否使用控制 ...

在pc上绘图比较多这样整屏复制的应用,就是防止闪烁的,叫什么双缓冲

网友:
mark,以前还以为能通过LCD的控制字可以控制。。。

网友C:
选中第二行地址,然后循环移动就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中第二行地址,然后循环移动就好了啊

先谢!您是指用LCD控制器之本身移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