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这种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吗

楼主(2014-04-12):
有人知道这种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吗?

见过好多但一直不知道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
就是3D图吗!!!

网友:
难道是  3D截图  + 画图板     高级点 的  3D 截图  +  PS

网友A:
板子可能是pcb软件导出的,其他可能是coreldRAW画的

网友:
画结构用的3d软件应该都可以吧,coreldRAW,proe等等

网友:
3D图形。。。
AD也可以画出来。

网友:
PCB那个像是3D模型出来的,第一张像coreldraw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可能是pcb软件导出的,其他可能是coreldRAW画的

这个应该不是pcb软件导出的, 见过 AD 做的, 看上去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