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台式机,大家给个意见是买品牌的还是组装的?

楼主(2014-04-12):
如题:想买个台式机,家用,现在犹豫是买个品牌的还是买个组装的?价位4000左右的!
现在品牌主要看中:http://s.etao.com/detail/2032690 ... ;rebatepartner=4813,不知道性价比怎么样?
组装的暂不清楚行情,以前没这么了解过组装机,大家给个意见。

网友A:
肯定是买组装的性价比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买组装的性价比高

组装的以前接触的比较少,有推荐的配置吗?比较好的品牌的,如主板。

网友B:
       感觉现在组装机已经没多大优势了,还是比较喜欢成品机,戴尔不错,但显示器就不敢恭维了(我们公司清一色的戴尔,部门有5台电脑.主机有04年的,出我的曾用过的一台05年坏过硬盘,其余没任何问题,可显示器目前仅有一台没出过问题,有的甚至换过两次了),推荐商用主机自己和谐系统,省1000元左右.准备本月底入手一台MT9200,i54570,独立显卡.

网友C:
HP小工作站看起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现在组装机已经没多大优势了,还是比较喜欢成品机,戴尔不错,但显示器就不敢恭维了(我们公司清一 ...

MT9200是哪个品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HP小工作站看起来不错

工作站有点小贵吧?有没有具体的型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MT9200是哪个品牌的?

戴尔 OptiPlex 9020MT 新款 I5-4570/4G/500G/DVDRW/1G独立 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戴尔 OptiPlex 9020MT 新款 I5-4570/4G/500G/DVDRW/1G独立 显卡

这个机子现在不便宜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作站有点小贵吧?有没有具体的型号?

http://item.jd.com/1019697.html
返卷200,刚好4K

网友D:
组装机吧,配件都可选一线的, 而不少品牌机的内部配件都不是一线厂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组装机吧,配件都可选一线的, 而不少品牌机的内部配件都不是一线厂商的

有没有什么推荐的配置?整套的价格在4000左右的,包括显示器,要求最高的主要用来画画PCB板等工作。其他的就随便玩玩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推荐的配置?整套的价格在4000左右的,包括显示器,要求最高的主要用来画画PCB板等工作。其他 ...

建议去京东 装机大师(http://diy.jd.com/self/) 那儿去配,具体配置的话  网上查查吧 包括百度 装机吧 什么吧的...

网友E:
哈哈~今天才用HP的工作站来跑matlab,Z820,24核心,64G内存,全速跑起来那风扇的声音,简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去京东 装机大师(http://diy.jd.com/self/) 那儿去配,具体配置的话  网上查查吧 包括百度 装机吧 什 ...

谢谢,看看要是想买组装的话得好好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今天才用HP的工作站来跑matlab,Z820,24核心,64G内存,全速跑起来那风扇的声音,简直了! ...

看来,用的很好?

网友F:
安钛克(Antec)额定450W VP 450P 电源(主动式PFC/12CM静音风扇/黑化外型设计)                             ¥259.00有货
先马(SAMA)奇迹3 中塔机箱(前置USB3.0/全黑化/铁网防尘/支持SSD)黑色                                    ¥99.00有货
金士顿(Kingston)骇客神条 Genesis系列 DDR3 1600 8GB(4Gx2条)台式机内存(KHX1600C9D3K2/8GX)             ¥509.00有货
希捷(Seagate)1TB ST1000DM003 7200转64M SATA 6Gb/秒 台式机硬盘 建达蓝德 盒装正品             ¥379.90有货
七彩虹(Colorful)GT630 白金版D5 1024M 850/3400MHz 1024M/128位 DDR5 PCI-E显卡                             ¥499.00有货
华硕(ASUS)B85M-E 主板(Intel B85/LGA 1150)                                                                           ¥549.00有货
九州风神(DEEPCOOL) 玄冰400 多平台 CPU散热器 12025发光风扇 四热管 可调速                ¥99.90有货

¥2394.80总计
以上为某东价格,CPU在淘宝买散装的,基本1400以内

志强CPU E3-1230 V3 Haswell 1150针,4核心8线程     1400元

加显示器的话,价格有点小超,当然以画板为主没这个显卡应该够用,基本我觉得以这个配置,几年内用起来是没问题的,这个主板的话,没必要选这么好的,可以选价格再低些的,其他的硬盘/内存基本算是主流了吧,该减的减点,600多加个22的显示器,也就有点小超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安钛克(Antec)额定450W VP 450P 电源(主动式PFC/12CM静音风扇/黑化外型设计)                             ¥259.00有 ...

谢谢,仔细看看你这个配置意见。

网友C:
  不用显卡,I5 4系列HD4600集显很快了,一个固态120G+一个单碟1T的西数,主板用技嘉的B85,电源安钛克,其他的随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显卡,I5 4系列HD4600集显很快了,一个固态120G+一个单碟1T的西数,主板用技嘉的B85,电源安钛克,其 ...

加一个固态硬盘和一个普通硬盘没影响吗?系统是装在固态硬盘里?

网友:
英特尔(Intel)酷睿四核i5-4430 Haswell全新架构盒装CPU(LGA1150/3.0GHz/6M三级缓存/84W/22纳米)
¥1209.00
主板
技嘉(GIGABYTE) G1.Sniper B5主板 (Intel B85/LGA1150)
¥699.00
内存
海盗船(CORSAIR) DDR3 1600 4G 台式机内存 (CMV4GX3M1A1600C11)X2
¥478

硬盘
西部数据(WD)蓝盘 1TB SATA6Gb/s 7200转64M 台式机硬盘(WD10EZEX)
¥369.00
机箱
酷冷至尊(CoolerMaster) 特警366 U3版 中塔机箱 (USB3.0/全冲孔网/防尘)黑色
¥119.00
电源
安钛克(Antec)额定450W VP 450P 电源(主动式PFC/12CM静音风扇/黑化外型设计)
¥259.00

商品总额:¥3133.00

网友C:
http://item.jd.com/893195.html
画图来说显示器尤其重要,这款三星的是非PWM调光的MAV屏,略小贵 1499.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安钛克(Antec)额定450W VP 450P 电源(主动式PFC/12CM静音风扇/黑化外型设计)                             ¥259.00有 ...

机箱下置电源和上置电源的优缺点主要是什么?

网友:
当然是组装的性价比最高,用的什么零件自己可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item.jd.com/893195.html
画图来说显示器尤其重要,这款三星的是非PWM调光的MAV屏,略小贵 1499. ...

机箱下置电源和上置电源的优缺点主要是什么?有什么讲究?散热哪个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箱下置电源和上置电源的优缺点主要是什么?有什么讲究?散热哪个好些? ...

都差不多,没什么区别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机箱下置电源和上置电源的优缺点主要是什么?有什么讲究?散热哪个好些? ...

这个区别不是很大,目前上置电源的机箱比较普遍,机箱加个前置风扇再加个后置风扇,这样散热基本没什么问题

网友:
现在的主板都支持UEFI。UEFI+固态硬盘GPT+WIN8.1,3秒开机。

网友:
觉得就现在HP的工作站还不错,其他的都不行了,DELL的以前的机器不错,自从改模具以后也就是上I系列以后,就没有好的机器了,跟攒机基本没啥区别

网友G:
自己装的话板卡硬盘等配件质量不会比DELL等的差,但是差别主要是在组装的工艺精度上。一般自己买的机箱工艺还有精度上比不上DELL自己的,还有连线,接插件等自己采购的匹配精度上会差点,这样时间久了就容易出问题了。

所以能折腾的自己组装划算,公司大量用而且不会象玩机的人三天两头升级硬件玩的话稳定性绝对DELL这类的好很多。

网友H:
俺觉得买个DELL主机,自己买个合心意的显示器比较好。要到DELL官网上去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区别不是很大,目前上置电源的机箱比较普遍,机箱加个前置风扇再加个后置风扇,这样散热基本没什么问 ...

目前准备用买:先马(SAMA)奇迹3 中塔机箱(前置USB3.0/全黑化/铁网防尘/支持SSD)黑色 机箱,性能应该还行吧?如果自己配的话还需要买什么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俺觉得买个DELL主机,自己买个合心意的显示器比较好。要到DELL官网上去买。 ...

考虑一下,目前准备入手组装机,折腾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己装的话板卡硬盘等配件质量不会比DELL等的差,但是差别主要是在组装的工艺精度上。一般自己买的机箱工艺 ...

折腾的话没有问题,应该没太大问题,不过不怎么经常折腾,这个组装的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到时候配置出来了请你们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区别不是很大,目前上置电源的机箱比较普遍,机箱加个前置风扇再加个后置风扇,这样散热基本没什么问 ...

CPU:英特尔(Intel)酷睿四核i5-4570,+主板:技嘉(GIGABYTE) B85M-D3H主板 (Intel B85/LGA 1150)配什么散热器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安钛克(Antec)额定450W VP 450P 电源(主动式PFC/12CM静音风扇/黑化外型设计)                             ¥259.00有 ...

最后的清单,是某东的价格,整体价格有点小超,大家帮看看,有没有配件可以精简的,或者在其他正规渠道可以便宜点的?整体价格4700了,预算是4000左右。

网友C:
把显卡去掉不就得了,内存用2跟4G组双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显卡去掉不就得了,内存用2跟4G组双通道

内存2根组的话价格差不多,看了下,基本没太大差别,显卡去掉可以考虑。不行的话后期还可以加。那个CPU的散片你们一般在哪个店买?比较靠谱点的。

网友I:
还是买品牌的吧。比组装的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的清单,是某东的价格,整体价格有点小超,大家帮看看,有没有配件可以精简的,或者在其他正规渠道可 ...

用I5的CPU了,而且还是4代的,4代的CPU比3代的就是显卡好点,所以独立显卡可以不要,要是想要独立显卡的话,可以用3代的CPU

网友:
引用 楼主:
CPU:英特尔(Intel)酷睿四核i5-4570,+主板:技嘉(GIGABYTE) B85M-D3H主板 (Intel B85/LGA 1150)配什 ...

散热器就不好说了,先随便买个吧,应该问题不大,如果后期用的话,给机箱加几个风扇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的清单,是某东的价格,整体价格有点小超,大家帮看看,有没有配件可以精简的,或者在其他正规渠道可 ...

在网上算算你这整机的功率有多大,430W的我估计够用,但以后我就不好说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I:
还是买品牌的吧。比组装的稳定。

品牌机是比较稳定,但自己业余用用,画画板,或者玩玩游戏,对稳定性要求没那么高。
再说了电工都算比较苦逼的,否则直接上苹果的笔记本,各个方面表现都很不错的,当然了,价格也很不错

网友F:
引用 楼主:
内存2根组的话价格差不多,看了下,基本没太大差别,显卡去掉可以考虑。不行的话后期还可以加。那个CPU的 ...

按说两个4G的组成双通道要比一个8G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说两个4G的组成双通道要比一个8G的快

恩,现在是把显卡去掉了,超出预算了。内存买了一个8G的,当时没考虑到两个会快些,只考虑价格了,看着相当;早知道晚点下手了。
散热的只能再说了,后期不行的话再升级吧。
最终配置:
飞利浦(PHILIPS) 233E4QHSD 23英寸IPS面板LED背光宽屏液晶显示器   ¥949.00
技嘉(GIGABYTE) B85M-D3H主板 (Intel B85/LGA 1150)  ¥549.00
安钛克(Antec)额定430W BP-430AP 电源(80PLUS白牌/8CM静音风扇/双组12V输出线路) ¥299.00
先马(SAMA)奇迹3 中塔机箱(前置USB3.0/全黑化/铁网防尘/支持SSD)黑色            ¥99.00
先马(SAMA) 游戏风暴散热风扇 (黑框红叶/12CM/游戏机箱散热风扇) ¥18.90
超频三(pccooler)红海mini 多平台CPU散热器 (静音版)  ¥39.90
希捷(Seagate) 1TB ST1000DM003 7200转64M SATA 6Gb/秒 台式机硬盘  ¥369.90
威刚(ADATA)万紫千红 DDR3 1600 8G   ¥459.00
ntel/英特尔 I5 4570 散片CPU 3.2G 1150 四核 正式版  ¥1099

目前手头拮据:预算只能买这个了,元原先的计划相比拿掉了独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说两个4G的组成双通道要比一个8G的快

帮忙看下我这个配置,应该没什么问题吧?除了散热硅脂,其他的如连接线等东西应该不需要自己购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品牌机是比较稳定,但自己业余用用,画画板,或者玩玩游戏,对稳定性要求没那么高。
再说了电工都算比较 ...

马上还得搞个U盘的启动盘。以前还没用U盘装过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忙看下我这个配置,应该没什么问题吧?除了散热硅脂,其他的如连接线等东西应该不需要自己购买吧? ...

硅脂还是要的

楼主:
其他的除了电源线,应该都不需要自己买了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其他的除了电源线,应该都不需要自己买了吧?

我这有几块1T的企业级硬盘。需要的话260出一块给你?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其他的除了电源线,应该都不需要自己买了吧?

基本不需要了,京东有个装机服务,可以让京东装好测试好的,不过自己装也好,要是在网上买自己组装的话,签收快递前先确保所有的你要是都是没拆封的,要保证都是原装标签没拆封的,这些电商也不靠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这有几块1T的企业级硬盘。需要的话260出一块给你?

早说了就不买硬盘了,现在买过了,下次需要联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基本不需要了,京东有个装机服务,可以让京东装好测试好的,不过自己装也好,要是在网上买自己组装的话, ...

谢谢提醒,CPU没有在京东买,买的散片,这次还是自己折腾一次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CPU没有在京东买,买的散片,这次还是自己折腾一次吧!

装机时仔细点,别把什么插反了,或者把CPU的针弄歪之类的,总之细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装机时仔细点,别把什么插反了,或者把CPU的针弄歪之类的,总之细心点

恩,是的,得小心,特别是CPU一坏了千把块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装机时仔细点,别把什么插反了,或者把CPU的针弄歪之类的,总之细心点

想你们一般装什么系统?刚才在网上下载了个win7 64位的。像这种一般装什么系统合适?最终版的还是企业版的?

网友K:
品牌机,只有机箱是我喜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品牌机,只有机箱是我喜欢的

确实,这些机箱没看到外形太喜欢的。

网友L:
看了一下,楼主放在45楼的组装配置清单总体还是可以。不过没有独显的话,开图形处理类的大型软件或者玩大型游戏板载集显会比较吃力,不过往后可以自己加一个,建议主板可以再稍微好点的。另外操作系统果断win7 64位旗舰版。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品牌的好,组装的不稳定,还可以会坏。但如果是有一个比较懂的人,就可以让他配一个比较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了一下,楼主放在45楼的组装配置清单总体还是可以。不过没有独显的话,开图形处理类的大型软件或者玩大型 ...

预算有限,所以把集显去掉了。主板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建议的型号?

网友L:
技嘉B85M-D3H是小板,建议换成大板,散热要好点,充分利用机箱空间,特别是在后面要加独显的话,技嘉型号里面不带M的是大板。型号的话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没关注装机硬件了,楼主可以在中关村和太平洋去看看,根据自己的需求选购,那里有详细参数和评论。
中关村:http://detail.zol.com.cn/price_cate_1.html
太平洋:http://product.pconline.com.cn/mb/

网友M:
组装的话,上瘾都选比较高配置的,怎么办。

网友N:
散热器推荐    安钛克 战虎A40

楼主:
引用 网友L:
技嘉B85M-D3H是小板,建议换成大板,散热要好点,充分利用机箱空间,特别是在后面要加独显的话,技嘉型号里 ...

目前已入手,没办法变更大板,先凑合着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组装的话,上瘾都选比较高配置的,怎么办。

是的,都想用高配,选着选着就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散热器推荐    安钛克 战虎A40

这个好贵啊,后面升级的话可以考虑。

网友:
上次我把我办公室的工作机算了一下价格  4600左右  个人觉得非常好用了   I5 + 8G

网友:
看完了,学习了不少

网友:
台式4000多质量就不错了

网友(2014-05-28):
mark,最近也想配个机子

网友:
组装机,不犹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