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个笔记本电脑的电池

楼主(2014-04-12):
电池充电之后已经用不了多久了,不知道还有什么用处?

看了电路,是单片机控制的,mega406--avr专门的电池管理芯片,前面2个pmos,剩下就没啥了。

下面的文档是简单的介绍:

网友:
找根木棒,把电池改造成小锤子。

网友A:
二楼小心放鞭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二楼小心放鞭炮

没事,先把电用光,还怕的话再把电池短接焊死,不会死人的。

网友C:
看起来不是原装的吧

网友:
楼主的头像总是让我想起年轻时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事,先把电用光,还怕的话再把电池短接焊死,不会死人的。

你能把锂消失了?无知无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不是原装的吧

是原装的

楼主:
在avr的官网找了个demo板的原理图和说明文档,估计原理上差不多的:

楼主:
看适配器的电源是20V的,3串最高也不到15V,所以这个avr的板子就起作用了,一直监测电池电压估计电池充到一定程度,我这个avr板子就起作用了。所以充电的时候电压可以不用考虑(电流设置1A不知道快不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能把锂消失了?无知无畏

打穿了一个26650的,没见起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