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吉时利公司 130A 万用表拆解(含图纸)

楼主(2014-04-12):
美国吉时利公司 130A 万用表拆解(含图纸),朋友看看里面的元器件,对于PCB走线喜欢较真或者说照本搬科的同志们看一下这个走线。     不说了,上图:

楼主:
下面是相关技术资料,原理图和器件型号。  不是很清晰,坛友见谅了。

网友:
80年代这用料和做工算是中规中矩,放到现在简直就是土豪级别了。

楼主:
图中的保险丝座简直像是镀金的,纯铜的都不可能这颜色,呵呵

楼主:
现在很少有产品用那么实在的料了

网友:
这表上的电阻大概能值多少钱?

网友:
做KEITHLEY很多年,表示还没见过~
这表估计年纪不小了,80后还是90后?

网友:
图纸有点糊,几个波段开关的作用要细看才能明白
不晓得现在万用表,都有的测通断的,是咋实现的?

楼主:
哈哈,是80后的

网友A:
楼主展示就展示了,你难道告诉后生们这样子画PCB是很OK的?
像这种三位半的表头器件堆好一点就可以了,其它就能把线连通就好了。
你这样说,那些搞高速PCB的人会笑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展示就展示了,你难道告诉后生们这样子画PCB是很OK的?
像这种三位半的表头器件堆好一点就可以了,其它 ...

嘻嘻,朋友见笑了。我不是说它的布线好,漂亮。而是说希望现在的朋友不要看到不是45度走线或者弧形走线就说人家外行。性能才是第一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