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神教我,我的ATs52程序下载成功却无法工作

楼主(2014-04-13):
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是晶振问题(因为我有个晶振不能工作,但我又不知道是哪个),而且虽然我是第一次用贴片的52,但是因为电路很简单,我也不知道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
ale管教接电源没,复位电路有没有,直插单片机能工作不。我看你的晶振电容接的是地还是电源,是地的话,那么51单片机io口无法驱动led的。

网友:
复位电容没必要用10uf 10k这样接,也可以用0.1uf贴片电容加100k电阻,那个叫什么来着我忘了。意思就是说充电放电时间一样就行

网友:
贴原理图!你PCB连印丝都没有标叫别人怎么看你的电路?

网友:
PCB网络连线都没连完

网友:
好几年都不用AT89S52了,现在都用STC的片子,串口下载,没有坏过芯片。
1.检查电源是否正常~
2.检查复位、晶振、ALE信号是否正常~
3.写一个简单的亮灯程序下进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