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并联的问题

楼主(2014-04-13):
  看到一个产品,是MOSFET并联的,用12个STP75NF75作为一个桥臂的开关组合,然后用IR2135S作为栅极驱动,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
  STP75NF75并联12个后,应该是相当于串联了12个Cgs电容,此时对栅极驱动电流要求就更大了,而IR2135S的驱动峰值电流只有420mA,
  这样的驱动能力,总感觉不够……

  各位高手,能否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加NPN PNP 组成图腾柱来驱动。

网友B:
看看波形就知道驱动电流够不够

网友C:
开关速度要多快、用了驱动什么的、、都没说明。

网友D:
看到很多产品都是直接并联,感觉应该Cgs应该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NPN PNP 组成图腾柱来驱动。

我是看到的一个方案,它并没有加图腾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速度要多快、用了驱动什么的、、都没说明。

如题:看到的一个方案,不知道开关频率,是驱动电机的……  在题目上MOSFET和MOSFET驱动都说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波形就知道驱动电流够不够

  要是等做出来,万一不行,不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很多产品都是直接并联,感觉应该Cgs应该不大。

我觉得跟驱动电路还是有关的,外面卖的IGBT驱动,驱动电流有5A多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题:看到的一个方案,不知道开关频率,是驱动电机的……  在题目上MOSFET和MOSFET驱动都说了啊 ...

芯片写了并不等于实际你在那个参数下使用的,这个和实际应用条件有关系

网友:
mos管并联

网友F:
自己去查一下STP75NF75的输入Cgs电容到底多大,12个并联后多大?然后就是驱动的工作频率多大?再配合IR2135S的输出电流,计算下就能得出结果了啊

网友G:
最好不要这样做,即使驱动电流够,你也无法保证12个管子同时动作,开关过程中,肯定有部分管子要承受瞬间的大电流。

网友:
能行的话,频率应该很低。高频一定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己去查一下STP75NF75的输入Cgs电容到底多大,12个并联后多大?然后就是驱动的工作频率多大?再配合IR2135 ...

  就是计算出来貌似驱动能力不够,才比较疑惑……  估计是不是算错了, Chentina,你有没有计算驱动能力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芯片写了并不等于实际你在那个参数下使用的,这个和实际应用条件有关系 ...

我是看到一个产品上,这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好不要这样做,即使驱动电流够,你也无法保证12个管子同时动作,开关过程中,肯定有部分管子要承受瞬间的 ...

  是啊,资料显示,动态均流,静态均流,很难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是等做出来,万一不行,不就挂了

你不是看到有人已经这样做了吗,你看下别人就知道哦。如果实在觉得不保险就换驱动电流更大的驱动IC。我单臂7个MOS并,用的驱动电流是3A驱动IC的,没什么问题;当然这个还有和MOS的Qg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看到有人已经这样做了吗,你看下别人就知道哦。如果实在觉得不保险就换驱动电流更大的驱动IC。我单 ...

  关键有点不明白,栅极驱动的峰值电流可能有2A,但是栅极驱动芯片的最大输出电流仅600mA(这是我看别人板子上这样做的)。
  这种匹配,电流之间是如何匹配起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有点不明白,栅极驱动的峰值电流可能有2A,但是栅极驱动芯片的最大输出电流仅600mA(这是我看别人 ...

开启的慢一些,损耗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启的慢一些,损耗大一些

确实可能会导致这样的问题,但别个产品运行一点问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启的慢一些,损耗大一些

同时,这样也容易造成导通时序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时,这样也容易造成导通时序错误……

怕导通时序错误?
还要时序?
不是说并联吗?
能加个小电感量的空心线圈抗尖峰吗?

网友(2014-12-18):
楼主制作了吗? 可有什么问题, 或有什么心得可以分享吗?
我也有个项目,要做马达调速, 要求马达的驱动能力是24V, 40A

网友:
电焊机 直流马达的驱动都是这种形式的 一般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