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调试AX88180,MACID读写总是为0,请帮忙建议建议

楼主(2014-04-13):
硬件主控使用的是FPGA,软核使用了NIOS ii,硬件并行总线和软件模拟并行总线都测过。对MACID0-2这几个寄存器的读写,不管写入的是啥,读出来总是0。
同一条总线上挂了个16bit的sram,同样的方式操作SRAM,读写都是正常的。
请各位有经验的大侠帮忙提提建议,看看可能是哪儿有问题,谢谢。

ps,AX88180使用的是16bit接口,HCLK是fpga提供的100M时钟,FPGA里面pll的输出
曾经怀疑芯片坏了,尝试换过AX88180,一样的结果。
经示波器验证,3.3V,2.5V,2.5VA都正常,纹波也很小。

原理图如下:

nios里面的操作代码:
*(unsigned short*)(E_MAC_BASE+MACID0)   =0x1234;
    *(unsigned short*)(E_MAC_BASE+MACID1)   =0x5678;
    *(unsigned short*)(E_MAC_BASE+MACID2)   =0x90ab;
    usleep(10000);
    printf("MACID0=%x\r\n",*(unsigned short*)(E_MAC_BASE+MACID0));
    printf("MACID1=%x\r\n",*(unsigned short*)(E_MAC_BASE+MACID1));
    printf("MACID2=%x\r\n",*(unsigned short*)(E_MAC_BASE+MACID2));

网友:
mark  千兆以太网正在学习。

网友A(2015-10-11):
我也碰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么?

早都解决了。你也是用的nios么?

网友:
我用单片机驱动的,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大神啊,我买的亚信的demo板跟EP2C35的核心板搞的,昨天才想明白14根地址线怎么寻址2^16的地址,它手册上那个需要64k的地址映射是什么意思啊,是要在avalon上和mac并接一个sram或者onchipmemory么?还是不用管他直接把mac当sram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