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机控制门(家用的房门)的转角,有啥好的方案呢

楼主(2014-04-13):
用电机控制门(家用的房门)的转角,有啥好的方案呢

网友:
轿车的中控门知道吗?可以参考一下,或用陀机控制也行

网友:
这个要求应该不太严格   通电一段时间自动停止应该可以吧   或者检测电流,堵转就停止  好像都是用减速电机的

网友:
你可以按个行程开关啊,开到位了压住开关自己就停了

网友:
形成开关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