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移动电源的放电电流有限制吗?

楼主(2014-04-13):
刚买了了小米的10040mAh的移动电源,放电电流能达到几A呢?

有限制吗?听说管理芯片用的是BQ24195,规格书上写的最大放电电流9A!!!

真的吗?对电源不了解,请大侠讲讲~~

网友A:
9A是电池放电路径上的MOSFET能承受的电流,4.5A是降压充电电流,5V升压输出是2.1A。
再说,5V充电电流是手机内部控制的,你能输出100A都没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9A是电池放电路径上的MOSFET能承受的电流,4.5A是降压充电电流,5V升压输出是2.1A。
再说,5V充电电流是手 ...

"9A是电池放电路径上的MOSFET能承受的电流"
看来这个是理论值

“4.5A是降压充电电流”
这是给移动电源充电时,BQ24195把外部电源降压后,充电电流的最大值吧?

“5V升压输出是2.1A”
给外部设备供电时,BQ24195把18670电池电压升到5V之后,输出的电流最大值吧?

“再说,5V充电电流是手机内部控制的,你能输出100A都没用呀。”
其实我想给笔记本的14.85V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9A是电池放电路径上的MOSFET能承受的电流"
看来这个是理论值

BQ24195输出是固定5V的,难道你想再做一级boost从5V升到14V?这效率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Q24195输出是固定5V的,难道你想再做一级boost从5V升到14V?这效率太低了。

是啊,我看到有些DCDC是96%的效率,这个转化率还行吧?

网友:
给笔记本用?你需要的是将电池串联起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我看到有些DCDC是96%的效率,这个转化率还行吧?

DCDC是96%的效率,也是要看实际输入电压电流及输出电压电流来讲,压差大,效率就低了

网友:
升压损耗估计有点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我看到有些DCDC是96%的效率,这个转化率还行吧?

就算14V 2A输出,3.7V输入也有7.6A了,MOSFET和电感上的峰值电流超过10A,这个电压和电流很难做到96%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