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智能小车终于动起来了,不容易。

楼主(2014-04-13):
我算是入门了吗?

http://static.video.qq.com/TPout.swf?vid=m0410lt5yna&auto=1

网友:
我也是做车新手。嘿嘿

网友A:
哥们  顶一个  电机驱动使用H桥做的吗    驱动貌似看到三极管了    介绍下你的器件型号    谢了

网友B:
楼主的小车控制怎样的,只是动起来了?没有循线,避障等传感器?没有速度测量与调节?没有无线遥控?任重而道远啊

网友C:
看看你的电机驱动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小车控制怎样的,只是动起来了?没有循线,避障等传感器?没有速度测量与调节?没有无线遥控?任重而 ...

是呀,慢慢完善吧,现在只是动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  顶一个  电机驱动使用H桥做的吗    驱动貌似看到三极管了    介绍下你的器件型号    谢了 ...

是个简单的H桥,发原理图给你吧。
三极管是s9012,s9013,b772,d882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你的电机驱动部分

简单,看上边的原理图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个简单的H桥,发原理图给你吧。
三极管是s9012,s9013,b772,d882

3Q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单,看上边的原理图吧。

三极管2次放大

楼主:
一级放大,二级饱和状态了。一级主要是保证二级的基极电流。

网友D:
加油,当年在学校的时候纯打酱油做做硬件,软件都是同学搞出来的

网友:
怎么没看到无线接收模块呀,还是板子上已经集成了,用蓝牙串口然后用手机操控显的高端一点!!

网友E:
话说楼主的个人网站是怎么搞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话说楼主的个人网站是怎么搞得?

注册个域名,申请个空间,绑定上域名,上传个WORDPRESS,搞定。

网友:
LZ的小车底座和我的小车底座是一样的。。。

网友:
嗯 算比较简单的 后续可以加上寻线避障等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注册个域名,申请个空间,绑定上域名,上传个WORDPRESS,搞定。

一共多少米

楼主:
几十块而已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油,当年在学校的时候纯打酱油做做硬件,软件都是同学搞出来的

当年我把小车焊完了

网友:
很不错了,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