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装个WIN7系统,想制作一个U盘启动工具大家推荐个软件!

楼主(2014-04-13):
如题:最近准备组装台电脑,没有光驱,准备装个WIN7系统,想制作一个U盘启动工具,大家推荐个好用稳定的软件!

网友A:
大白菜很好!http://www.dabaicai.com/

网友:
楼上说的两个       通用U盘工具箱      都可以

网友:
普通优盘  UltraISO写入光盘数据就可以

网友B:
上正经的量产工具吧,用芯片精灵识别主控芯片,再下载量产工具,有可能要多试几个版本,有点复杂。

网友C:
win7已经可以直接用优盘安装了  如果用UltraISO 还没找到的话 问度娘吧

网友D:
普通优盘  UltraISO写入 昨天采用了的

网友E:
微软网站有U盘制作工具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大白菜很好!http://www.dabaicai.com/

不是说 大白菜的有后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正经的量产工具吧,用芯片精灵识别主控芯片,再下载量产工具,有可能要多试几个版本,有点复杂。 ...

量程工具?第一次听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普通优盘  UltraISO写入 昨天采用了的

具体操作可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微软网站有U盘制作工具

那不是明摆着让人方便使用盗版吗?还不用买碟。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具体操作可复杂?

很简单。
直接打开ISO文件,再写入,等待写完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7已经可以直接用优盘安装了  如果用UltraISO 还没找到的话 问度娘吧

这种方式的启动盘,U盘还能存储其他数据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不是说 大白菜的有后门?

什么后门?不知道啊,一直用挺好的!

网友D:
ultraiso打开原版win7的iso镜像,选择启动-->写入硬盘镜像到4G以上的U盘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简单。
直接打开ISO文件,再写入,等待写完就OK了

看了下教程,确实很简单,只是这种方式的启动盘,U盘还能存储其他数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ultraiso打开原版win7的iso镜像,选择启动-->写入硬盘镜像到4G以上的U盘就行。

4G应该只与ISO文件的大小有关系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不是明摆着让人方便使用盗版吗?还不用买碟。

你不懂什么叫盗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4G应该只与ISO文件的大小有关系吧?

安装盘都有3G了,肯定要大于这个数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不懂什么叫盗版。

应该懂一些吧?

网友:
我是雷锋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懂一些吧?

正版和盗版,区别只在那一条激活码而已。而不是存储它的载体。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8%E5%AE%89%E8%A3%85

网友:
从vista到win7到现在win8.1,一直都是这么干的
只是在xp的系统上不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白菜很好!http://www.dabaicai.com/

是好用,但我上次我一个U盘变成只读不能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是明摆着让人方便使用盗版吗?还不用买碟。

http://images2.store.microsoft.c ... s7-USB-DVD-tool.exe

微软官网的工具,明摆着就让你“盗版”

网友:
老毛桃有时候安装会出一些小问题,电脑店蛮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后门?不知道啊,一直用挺好的!

看坛子里的另一个帖子。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7411805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7412442

楼主:
就是用 UltraISO做的U盘,很好用的。

网友:
Win 7的ISO镜像文件解压在U盘根目录中
可以用7-zip之类的解压软件,不用其它第三方工具
找到boot目录下的bootsect.exe
运行
bootsect.exe /nt60 x: /mbr
bootsect.exe /nt60 x: /force
这里的“X”是U盘的盘符。

如是在Win 7下,则要以管理员运行cmd
假设你的U盘盘符为X,则
x:回车
x:\boot\bootsect.exe /nt60 x: /mbr
x:\boot\bootsect.exe /nt60 x: /force

网友:
推荐老毛桃 强烈推荐

网友:
ultraiso 数字补丁~

网友:
Windows 7 USB DVD Download Tool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978874/zh-cn
不过只能安装,不能gho

网友I:
我来发两个好东东。绿色免安装的UltraISO,除了写iso文件到U盘功能,还可以虚拟光驱!
ultraiso.exe用在32位系统,ultraiso_x64.exe用在64位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来发两个好东东。绿色免安装的UltraISO,除了写iso文件到U盘功能,还可以虚拟光驱!
ultraiso.exe用在32 ...

谢谢啊!
热心的人还是很多啊!
这个软件确实还蛮好用的。

网友(2014-06-09):
很多啊,网上一大把···,都差不多的吧

网友(2014-08-07):
我也一直用大白菜,真的挺好用的说。

网友:
微软官方DVD tool

网友:
win 7早不流行这样了。ntfs格式化的盘拷贝文件,然后有个修改启动扇区的命令,这个命令在安装包内。google下就有答案。

网友:
UltraISO吧! 软件小巧,方便!